昨天把这几个喇叭都听了一边

楼主(2019-04-14):
都听了一边。。。。没有可比性,差异太大。只有飞乐6.5寸和1219的椭圆可以比较下,椭圆的低频下沉和高音上扬比圆的稍好。摆在这里秀一下。真美(早期的红声)的是布边。和先期的飞乐和红声声音差别已经很大了。8寸内磁的红声声音很厚实。4.5寸是早期松下彩电的,16欧姆,小椭圆是松下25寸画王的多梦扬声器。除了8寸的,都是配对的。。

补充内容 (2020-10-6 11:29):
感谢海洋DZ,liuxuejun jiedamotuo,袁海峰,fzh547611,线圈加矿石朋友加分。

网友:
        确实没有可比性,大小形式都不同。

网友A:
还是感觉椭圆形的喇叭低频更好一些。

网友B:
喇叭没箱体能听吗,声音短路没法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没箱体能听吗,声音短路没法听吧。

搭在柜子的一角,形成共鸣腔还是可以听出一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感觉椭圆形的喇叭低频更好一些。

买红灯711的时候商家告诉我圆的6.5寸的声音好听,这次比较结果说明,没错还是椭圆的低频下沉好一些~

网友:
椭圆的喇叭高低音能兼顾些频响宽些。

网友C:
应该是“听了一遍”;

网友D:
我的一对没使用过的八寸喇叭,可惜磨靠音圈了。

楼主(2019-06-24):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对没使用过的八寸喇叭,可惜磨靠音圈了。

我也有两只,磁钢掉了,也没有修。直接扔了。唯独喜欢这内磁的。

补充内容 (2020-9-27 21:48):
还是鸿雁的,想着都心疼

楼主(2020-09-27):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听了一遍”;

谢谢纠错儿~

网友E:
椭圆的喇叭高低音能好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两大纸箱喇叭放在车库好几年了,估计纸盆被老鼠咬坏了吧。对了 有一对飞乐10寸和据说是一对根德椭圆喇 ...

说起喇叭,全是泪,不提了,提了伤心。。。损失过很多宝贝。都是因为自己太短视。想着都肝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椭圆的喇叭高低音能好些吧。

就是,前两天闲鱼有朋友非说圆的频响宽,几个回合下来发现他不能被说服,我投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前两天闲鱼有朋友非说圆的频响宽,几个回合下来发现他不能被说服,我投降了。

找参数确实是圆形频响宽,这得装在障板或者箱体才能得出正确结论,那个红声的内磁扬声器不错,应该是铝镍钴磁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