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马兰士碟机电源板问题,什么是nc?

楼主(2019-04-14):
我的马兰士碟机电源板突然烧了,网购了一块万能的,接上去却不通电,原电源板输出电压分别是+5v,±12v和-24v,可是有根线标注为“NC”,看不懂,就没接,是因为这个吗?网上有人说nc是空脚,不接的意思,可是分明又接了插头线的,还有人说是常闭的意思,可是新电源板上没有标注有nc,这根线该接哪里啊?恳求大家帮忙指点,让此鸡能够复活,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none connection,不连接,空脚的意思
不开机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

谢谢!可是原机nc脚是接了线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电源已坏,但是你可以看看机器上的NC线到电源的走向,有没有接零件?日本有好多同一品牌机器就是用同 ...

感谢你!好像是没有接零件。之前是播放中睡着了,第二天发现不通电,打开发现保险管烧了,更换保险管后又烧断了。不知道电源输出后,主板上面一般是什么地方坏了。那么晚了还在帮我回答,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再仔细查查,是不是电源没有接好或者电压不配套?上机前有没有先量一下新电源的输出电压?实在不 ...

我没有动手能力修复原电源,原机有组-24v输出,但我找遍x宝都只有-21v的版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再仔细查查,是不是电源没有接好或者电压不配套?上机前有没有先量一下新电源的输出电压?实在不 ...

我能不能把±12v并联得到24v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一24Ⅴ是屏显负压,和开不开机没关系!

谢谢你的耐心指点,我决定寄给省内的坛友帮我修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谢,最好把原机电源修起来

他也是认为把原机电源修好最好,网上买了两块都很垃圾,还是比较了几十家后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修好了请说一声,最好把故障原因说一下,换了什么零件,也让大家学一下经验

好。您想的真周到,感谢!

网友:
只要不是烧的太离谱,耐心点修起来,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