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视频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9-04-15):
不知发到这对不对

一台摄像头的发射与接收装置,接收进水坏了,我想知道这是用的啥技术,wifi?蓝牙?还是啥?想换个接收器,先谢谢了

这是发射部分

这是接收

网友A:
不是wifi   也不是蓝牙   是无线 2.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wifi   也不是蓝牙   是无线 2.4G

接收部分可以配吗?

网友:
看具体型号是什么,然后到淘宝上搜索。如果有卖,让卖家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别讨论无线话题啊!有些版主要删帖的!
因为他们说:从理论上来说,任何无线发射都需要经过批准的……
所以我觉得楼主危险了

楼主:
感谢各位朋了

网友B:
模拟FM调制,视频是采用模拟的FM调制,说白了就是当年的模拟卫星  电视系统一样的方案。

一般是1.2Ghz或者2.4G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FM调制,视频是采用模拟的FM调制,说白了就是当年的模拟卫星  电视系统一样的方案。

一般是1.2Ghz ...

牛,是1.2g的,谢谢

网友C(2019-05-19):
引用 楼主:
接收部分可以配吗?

该板全部焊点漏电,高频无法工凭作.只能整套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板全部焊点漏电,高频无法工凭作.只能整套换新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