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清洗机求助

楼主(2019-04-15):
还是上个帖的超声波清洗机,德森DS200,想维修一下,少的元件应该是个CBB电容,可以没有的,现在的问题是,那个电感只有一个脚在板上,其余的5个都断了,本来自己认为就近接就行了,现在可以确定不是这样,因为通电烧13007,哪位朋友可以提供帮助?最好哪位朋友有这个板子拍个图来看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其实楼主只要跑一下线路即可了。

楼主:
哪位朋友有相关电路图共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楼主只要跑一下线路即可了。

朋友有相关电路图吗?

网友B:
看你这台机的底板,应是容器漏水导致的。容器一旦漏水换能器就不行了,别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台机的底板,应是容器漏水导致的。容器一旦漏水换能器就不行了,别修了。

没漏水,换能器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漏水,换能器应该没问题

仔细看看容器有没有砂眼,砂眼漏水是有超声波产生时才会漏,没超声波产生时盛水大多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