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00电池

楼主(2019-04-15):
                那位师傅修理过川仪m8400系列电动执行机构,内部有一电池14500,是起什么作用的,3.6v,是一次性电池,还是充电电池。电池没电回出现什么情况。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
14500电池是充电电池。

楼主:
有人说是一次性电池,搞不明白。

楼主:
14500是不是也有一次性电池。

网友:
14500就是5号电池,如果在机器内部有可能是记忆电池,不能充电,但是寿命很长,锂电池

网友:
楼主先换一只新的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做为记忆用的就是普通锂电池,千万不敢充电,否则要炸的,你就换一只3.6v的不充电的锂电池就可以

网友:
14500比18650细的锂充电电池,电压3.7V,充电电压不能超过4.2V否则则爆炸。要配充电解码电路使用(照相机、摄像机电池)。不懂解码电路板原理的更换电池会被锁死报废!

楼主:
上面标的是3.6V。

楼主:
买一个25元,不知值不值。

网友:
记忆电池,不能充电

网友:
拿掉电池,机器通电,测电池位置有没有电压,如有就是充电电压,电池就应该是充电电池,如果没有充电电压……

网友:
建议楼主这样寻找答案,登录川仪官网,上面有全国各区域服务地图,找你所在区域如某省,点击,找相关联络电话,

网友:
记忆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