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电子元件求识别

楼主(2019-04-15):
修块板子,这个坏了,应该是二极管,字也很清楚,但是查不到买不到。一个大大的B,好像是商标,然后是K639,下面是KE,看电路似乎是稳压管,但是百度淘宝都找不到这个东西,求高手解惑

K639

K639

网友:
TVS SMBJ5.0A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指导,SMBJ5.0A是瞬态抑制二极管,保护电压5V,看电路量电压似乎都对的。但是我查了图片,印字都对不上。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指导,SMBJ5.0A是瞬态抑制二极管,保护电压5V,看电路量电压似乎都对的。但是我查了图片,印字 ...

无他 唯手熟耳 k639是批次 KE是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他 唯手熟耳 k639是批次 KE是代码

非常感谢楼上的帮助

网友:
分析电路。这是维修基本。

网友:
如果是TVS,在电路上就应该是接在电源正负极上的,要是稳压管,周围就应该有不少原件,至于原件上的标记对厂家来说是随心所欲的,很可能没有任何规律,不必纠结

楼主:
多谢各位帮助,已经确定是TVS,5V的,直接接在电源±5V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