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介绍些适合DIY的功放电路。

楼主(2019-04-16):
   请大家介绍些适合DIY的功放电路方案。要求音质好,信噪比高,架构成熟先进,安全稳定,元件易寻或者易于替代,制作和调试不难(手上仅有万用表可以用于调试),功率大于每声道40W8Ω,价格不高。 最好是有全套方案的名机仿造,主要是商品化过的机器本身的保护和稳定性完善。     纯A类的不考虑,发热太费电。

抛砖引玉,发几个电路给大家参考。

NAP 140 200等 可能是国内仿造最多的分立电路,电路简单,各种代换调试方案很成熟,可以搜到很多教程制作,其中还有很多改用MOS制作的版本

国都405 606等,制作和调试者也很多,调试方法详尽,  ,传说的电流倾注式功放,具体原理我也不懂,做此功放容易卡在J503恒流管难以购买,并且假货非常多,还有,金封管安装麻烦,如果改塑封必须另外画版...。

道格拉斯 架构,无缺陷,说是无缺陷,事实上据说BUG很多,容易自激。但是做的人也很多,也有很多用这个架构做准互补MOS版的。参考资料也很多

来自网络的设计,此电路天生开机无冲击,比较特别,但是容易卡在2N5486难以购买,并假货众多。

瑟顿SF200,这两年很多人仿造的电路,调试方案可谓比较完善,唯一难点在于输入的K146很贵,切稀少。或者替代用NPD5564,虽然直接代换可用,但是没有高手进行过工作点调节....

就先介绍着几个,请大家各抒己见,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电路不错,小管用A42,A92,推动用MJ15030/MJ15031,大管用5200/1943.供电电压提升到+—50V。我就是用的这个电路,搞的桌面功放,推动级 的电流调得比椒大,音质没得说。前面电压放大也可以用K170/J74.不过这对管子配对的不便宜。

网友:
这个简单实用

网友:
再来一个。。。。

网友A:
这几个都做过。

专业功放

甲乙类

乙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都做过。

专业功放

网友:
感谢LZ提供的图纸,受用了。

网友:
这符合要求吧?

网友:
这个简单,两管并就够用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48221&extra=

楼主:
大家都说说各自发的电路有什么优点吗?比如大家发的有几个输入级都有4个管,不知道这种结构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
这个全对称的OCL输入阻抗比较低,对前置放大要求高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都说说各自发的电路有什么优点吗?比如大家发的有几个输入级都有4个管,不知道这种结构的好处是什么?

我的是抄板的。说不上来好与什么的。那个湖山专业功放声音不好听。那个高士的算好的。那个场管的抄了快30年了,那年代录音机,CD天下后来VCD,试机好与差没有得比较。

甲乙类是书上的,声音还好,就是费电,零件配不好,温度上来中点电压变化很大,还要风冷,不然中点偏得利害,左右声道不一样的中点。

网友:
场管换普通的管子也一样用。

网友:
也做过5532推的。

网友:
用upc2581v推K1530/J201、一个声道用2对、电路简单效果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抄板的。说不上来好与什么的。那个湖山专业功放声音不好听。那个高士的算好的。那个场管的抄了快 ...

靠,不好听的还推荐给我....  那个专业功放因为是专业的,可能场合应用要求,怕高频自激,频带做得比一般的功放窄些,而且并大管的功放线性比不并管的会稍微差些的。
。高士的除了输入级,是比较传统的结构。
那个场管的你做了至少可以和手上的比较下啊。
  甲乙类的三并大管,不稍微配对下大管,中点容易大漂是肯定的啊,不过,里面的W1和W2不就是调中点的可调电阻吗? 另外,温补管如果没有贴在发热中等的那个管的上面安装,或者安装在散热片上,温补也不会好用,特此还得温补管的特性和大管相似,我觉得调试以温度变化为准,调节WI W2,移动温补管在我刚刚说的位置附近寻找最佳点,中点就好控制了。 不然加恒流侍服

5532驱动的,话说,运放驱动的我比较倾向于JEFT输入的运放来驱动,更加喜欢TL071这种SPRR高的。

网友:
1875  2030简单

网友:
我觉得lme49830推两对大管的电路就很简洁好声,就是芯片停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靠,不好听的还推荐给我....  那个专业功放因为是专业的,可能场合应用要求,怕高频自激,频带做得比一般 ...

以上图至少能装得响 DⅠY合适。是你的主题目标
你怀疑你的技术再给您推荐这部功放,保你满意。

网友:
现在集成块性能不错,调整简单。1875,挺好
还有TDA1521,tda2616 。功率12W基本够用。
大功率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图至少能装得响 DⅠY合适。是你的主题目标
你怀疑你的技术再给您推荐这部功放,保你满意。 ...

...........其实你的那些图比NAP140还要复杂。 NAP140的MOS版我已经装了一个了。 傻瓜185的话还是免了吧。直接2050就比它好用。

另外有几位朋友没有注意到,我的要求中有一项是单声道输出不小于40W8欧。  所以那些推荐小功率集成的朋友就.......  手上现在只有2块2050和2块7293的IC还没有做。

做NAP140的过程中发现分立的功放挺不容易坏的,温补管接错脚,接连脚,还有末级旁边的电阻接错位置,输入处总阻抗的落地电阻虚焊,导致中点将近30伏,都没有烧过任何东西,真是耐搞......

网友B:
试试这个,不算太复杂,非常适合初学者的一个电路,性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不算太复杂,非常适合初学者的一个电路,性能不错.

一片国半全新正品的1875 IC均价大概要9元(目前无包邮店),一对东芝的正品5200对管大概也是9元(包邮店有好几家).......

网友:
分立原件调试和电路复杂,没有什么容易做的,网上一搜电路一大堆,自己做主要看你的毅力了,还有配原件也是个问题,找配对管,买1两个零件店老板不会理睬你

网友:
其实甲类自己做做,还是很有趣的,零件也不多,就是随便做着玩,否则买成品或集成功放模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上图至少能装得响 DⅠY合适。是你的主题目标
你怀疑你的技术再给您推荐这部功放,保你满意。 ...

这个的确不错!大家一起HI 起来!

楼主(2019-05-17):
这几天在隔壁版块看到10X10CM的5张版 5元包邮,我马上描了块国都405的板子缩了下尺寸打样了。嘿嘿

光绘
服务手册 QUAD 405 Service

网友:
感觉分立的都不简单,图纸方案是难决策,更大的问题是是布板制版,工作点调试也是繁琐。貌似都脱离不了差分输入级-放大级-推动级-输出级,在这些基础上什么双差分,各种工作点恒流偏置方式,输出电流监测等这些辅助类,业余要尝一遍确实麻烦。

网友:
都很复杂啊,我只DIY过LM1875的单声道,洞洞板做的。

网友(2019-08-03):
850简单好做,准互补输出,找管容易。
如果能把偏置改成恒压温补,调到没有看见交越失真最好。

网友:
老哥你们都是高手,我没做过

网友:
能否给个运放(推动)+大功率管的线路?多谢各位。

网友:
感觉TDA7193性能不错的;
另外TDA1521,1514都是听感不错的;

网友:
90年代曾组装过这个功放板,现在在储藏室里睡大觉呢 TB2hDmIsVXXXXcFXpXXXXXXXXXX_!!83853178.jpg

网友:
输入差分管有的用PNP,有的用NPN,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不算太复杂,非常适合初学者的一个电路,性能不错.

这个电源部分有特色,能讲一下原理吗?

网友:
奶妈呗,做响容易做好不易

网友:
本人木头耳朵,以前分立元件功放做了几个,自从使用2030,后来是1875,2616,1521,对于分立元件的功放再也没有兴趣了。专家们把各种差分...电路全部考虑好,确定好工作点,比起各人自己摸索产品性能强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都做过。

专业功放

2sk644这款电路b649与k644复合管画错了,准互补pnp部分k644栅极应该接b649集电极,集电极与负电源应该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2sk644这款电路b649与k644复合管画错了,准互补pnp部分k644栅极应该接b649集电极,集电极与负电源应该有 ...

没有画错。

网友:
分离元件功放,看着电路图就头大啊,更不要说焊接调试这些了,弄不好一股青烟就拜拜了,感觉集成功放的音质就能满足自己的耳朵了,我的是1875功放机,平常用卡座和603slim播放器做音源,推两个6.5+2喇叭组合老音箱,自我感觉良好!

网友:
得空做几块板玩玩。

网友:
都有出声音吗

网友:
楼主的功放怎么样了

楼主:
卡在没外壳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