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改造飞跃150方案

楼主(2019-04-16):
求教:  本人有2台飞跃150   想改造一下,家庭用,   有哪位高手指导一下  ?

网友:
整流改为石整流,加大滤波电容,将原机接地板地线拆除,改为一线接地至音频输入端。各级滤波电容排除漏电故障。试试吧。

网友:
首先换掉高阻抗输出的输出牛,之后降低供电电压维持在500V左右,再就是使用6N8倒相插在原来6P6P的位置

楼主:
主要是怎样去掉交流声,,功放正常,,就是半米就能听到交流声.

网友:
凑合玩玩吧,我也有R150还没空折腾,这个东西天生不是家用高保真机,所以指标和改造空间都有限。

网友:
我改了一台,改成FU-50推挽

网友:
还是卖掉好,我现在房子马上征收了也不玩了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13337&extra=

网友:
首先改造电源。将866整流,改为硅整流。原866改双6N5做滤波稳压。改滤波电容。原了滤波电容容量小。换100μ1000V。原电路807 4只 并联推挽。根据家用,没有必要再用变压器输入的甲乙2类放大。拆除丙电5Z3整流及其滤波电路。拆除输入变压器。将807改为3极管输出。前级原激励管6V6,改6N8激励输出管。前面用6N1分负载倒相和前级放大。

楼主:
807的屏电压好像挺高的吧?

楼主:
改成FU-50得动大手术了  呵呵

网友:
玩胆机就是玩牛,牛不行,再折腾也不会好到哪去。

楼主:
谢谢楼上老师   有图没有

网友:
这个要大动,效果还不好。

网友:
机子主电路就是改为威廉逊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FU-50得动大手术了  呵呵

你把两台出掉,我的便宜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超过300元可能没人要吧。至少我不会买。

飞跃150单机能卖800元没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不适合家用,广场上扩音还是可以的。

网友:
很多年前有资料介绍,203O代6p14推动。

楼主:
借鉴楼上老师们   我捣鼓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怎样去掉交流声,,功放正常,,就是半米就能听到交流声.

将滤波的电容全部换掉试试看......

网友:
这机器没有啥价值,能卖就卖了吧,弄好了也不适合家用

楼主:
好的   听老师们的

网友:
2台,那不是正好立体声吗?怎么玩都好玩!

网友:
不要折腾了推动和输出牛都要换

网友:
别改?交流声问题要慢慢找,改了就成废品了

网友:
改成双并联推挽电路,一台一个声道!跟KT88并联推挽不相上下,双150瓦大甲

网友:
本身就不是家庭用的,改动挺麻烦 。

网友:
求一个飞跃150 -1A的图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