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脑换换水冷液

楼主(2019-04-16):
国产的水泵流量不行换了个二手苹果g5的水泵把水也换了一下,打游戏30度左右,没换水泵之前经常43左右,这个水冷液也是很重要的差的水冷里面据说有硫酸的成分很容易腐蚀管道和水冷头

网友:
给土豪的行为打气

网友A:
不知道用变压器油替代怎么样?就是漏了也不导电还便宜

楼主:
试过  好多小泡泡经过水泵的时候

网友:
应该不会放硫酸。差的也就是水加上一些染料。好的可能跟汽车冷却液差不多的配方。

网友:
收藏了,这个一定要学习学习

网友B:
学习学习,手头得到一体水冷缺水了,不知道怎么补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手头得到一体水冷缺水了,不知道怎么补水。

要卸冷头的里面有个塞子  有的在冷排上, 一体冷排一般不会少水冷液的,仔细看看有没有漏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卸冷头的里面有个塞子  有的在冷排上, 一体冷排一般不会少水冷液的,仔细看看有没有漏水

谢谢,H80,确实缺水了。不知道用自来水行不行,买一桶只用一点点不合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用变压器油替代怎么样?就是漏了也不导电还便宜

估计不行。一般的水冷的密封件不耐油。粘油以后会膨胀导致密封破坏而泄漏。

网友C:
乙二醇兑水,  放点荧光染料,添加一点表面活性剂,完事……   没那么神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H80,确实缺水了。不知道用自来水行不行,买一桶只用一点点不合适啊。

h80应该是海盗船的加水孔在冷头里面,不能用自来水,要用超纯水电阻率10mΩ/cm,加好液不要上机在外面通电试下,以免漏水

网友:
汽车冷却液就是乙二醇成分,就是不知道对泵和管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水冷看看高大上,其实没啥用,增加风险,万一漏水那就完蛋!

网友D:
有没有人做过用半导体制冷块来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人做过用半导体制冷块来降温?

这个应该没人会用,制冷片也要用水冷来降温的,如果降温太低的话会冷凝的损失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乙二醇兑水,  放点荧光染料,添加一点表面活性剂,完事……   没那么神秘

你就不怕乙二醇把你的泵腐蚀了?

楼主:
水泵不会腐蚀的,水冷液用好的没事的5年都不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就不怕乙二醇把你的泵腐蚀了?

  我用自来水的飘过……

网友(2019-06-11):
用汽车的防冻液行不?

网友:
汽车防冻液

网友:
30度和43度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40多度还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