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一个普通的开关电源,怎样改成带有ps-on软开关功能?

楼主(2019-04-16):
一个普通的开关电源,怎样改成带有ps-on软开关功能?

网友:
带ps-on的一般是ATX类的电源,带了副供电部分,主供电驱动电路由副供电电路供电,通过开关驱动电路供电来实现ps-on功能的,你上图贴的是RCC结构的电源,并没有副供电部分

楼主:
如果使用单片机控制,最简单的方法是不是用固态继电器控制220v端?

网友:
开关电源不能简单使用固态继电器控制,要用继电器控制

网友:
ps-on是控制pwm来控制副变压器,使主供电输出,你的只能用继电器之类的控制220v的导通关闭

网友:
加附电源,给Q2基极加电压使其导通,使Q1基极低电平,主电源停止工作。

网友:
为了不影响Q2正常工作要加个隔离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