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来了UT136B+增加手动档

楼主(2019-04-16):
嘿嘿,去掉HOLD,把蓝健改为手动档。当然你也可以另打个孔,再增加一个按键,或者再打个洞把max/min也加上(此功能只有max、min,没有max/min平均值,而且屏幕没有任何标志,没办法屏上没这元素)。
改法很简单,断开70脚,把71脚接到原70脚的PCB上。
效果棒棒的,按蓝键进入手动模式Auto自动标志消失,长按蓝键退出手动模式。其实这么快的表手动挡存在的意义不大,满足一部份人的需求。

网友:
这个改造不错,回头也搞一台改改

网友A:
这表测试速度很快 ……  一般人没必要改动了 。

就是电容测试390uf附近会卡死,这个Bug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测试速度很快 ……  一般人没必要改动了 。

就是电容测试390uf附近会卡死,这个Bug不知道什么时候修 ...

承永芯片开发商的事情,UT可搞不定,这个BUG和电容品质有很大的关系。另,改出手动档后完美避开这个问题了

网友B:
能改真有效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改真有效值么

能,但是没有价值,而且这芯片的均方根算法挺靠谱,4K能凑合看,1M以上有读数能定性,说实话比那些1Khz弱智真有效值表强太多了。

楼主:
还有,这个表频率档标称是10Mhz,其实它最大可测到40Mhz,大部份晶振都能测量 本人亲测验证

网友C:
请问楼主,UT136C+是不是和这个UT136B+测量速度一样快?主要想买一个可测量温度的,那个电感应毕竟可以直接测。望楼主百忙之中看见帖子回一下。

网友D:
说句良心话,优利德真的很不错,我室外用的的炮灰是ut33d,只有一个小瓦棚给工作台遮个雨,四周敞着,风沙霾雾都是硬挺着,有风时偶尔淋点雨雪,晾几天就正常了,用了两三年了还没事,之前没有能用1年的
室内手边就是一台136b+,速度快,至于400微法电容问题倒是没有体会,特意用几个电容组成390-410微法,测了很多次都正常,自己感觉这个表改手动意义不是太大,反应已经很快了,起码在我体验过的自动表中已经是最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UT136C+是不是和这个UT136B+测量速度一样快?主要想买一个可测量温度的,那个电感应毕竟可以直接 ...

C+速度是一样的,C+增加NCV功能更简单(可以用几乎是装饰的HEF档改 ),其实NCV可以用红表笔配合交流mv档替代一下,当然没有直接有NCV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句良心话,优利德真的很不错,我室外用的的炮灰是ut33d,只有一个小瓦棚给工作台遮个雨,四周敞着,风沙 ...

是的,关于400uf电容的问题,我的理解是该被测电容出现品质参数下降、轻漏电等各种原因,其容量在这个测量条件下出现了摇摆,正好卡在进位上晃动造成表进位也混乱了。反而用高品质电容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严格来说这不是表的BUG,或许提示你这只电容出现了不稳定状态可以更换了,反而是个好事。也许这只电容用在普通电路中没有问题,用在需要精度的电路中会出问题。
手动档的需求我是这么理解的:自动档、手动档万用表,档位不同其输出的测试电压也会不同,不信你自己测一下。阻值越小的档位输出电压越高,兆欧档输出电压是最小的,或许对习惯用电阻档跑电路的人来说造成困扰。
对老外来说纯手动档是淘汰了几十年的技术,一般进口表几乎没有纯手动档的万用表。反倒是国产表纯手动挺多。

网友:
谢谢楼主忙中回复,可以看看这个有温度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速度是一样的,C+增加NCV功能更简单(可以用几乎是装饰的HEF档改 ),其实NCV可以用红表笔配合交流 ...

请教怎么增加ncv功能?

网友(2019-05-16):
不错,好帖,只是问一下这样改后背光有没有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