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式复印件怎么用手机连接打印

楼主(2019-04-16):
     家里有台老式的惠普打印机。一台破电脑,电脑实在太卡了!   打印不想用电脑了!
后来在网上搜,说用带USB接口的路由器,设置下!  就可以直接用手机连接无线路由器进行打印了! 看了半天还是不明。
想请教下师傅!有没有人试过!
我现在迷茫的是,是不是所有的带USB接口的路由器都可以插打印机进行无线打印!   还有手机上要不要下载什么驱动程序。
正常电脑上的打印机驱动,再小也要几十M的空间来存储打印驱动程序!  那这个程序是装在 路由器里面吗!
    想请教有没有试过的人  感谢!

网友:
要有无线打印功能的打印机才能在wifi环境下用手机打印。

网友:
我家的是华硕路由器 梅林固件 刷新固件 然后下载对应的打印机的适配插件 然后在路由器  管理里面 安装离线打印插件 选择本地上传  对应打印机的插件 重启路由器 把打印机USB线  插入路由器USB口
进入路由器管理页面 显示 USB设备 打印机接入  设定一下接入 方式选项 有的手机 只支持蓝牙设备
选择 标准(WIFI模式接入)或者 增强(蓝牙WIFI双模式接入 ) 然后 手机只要 发送文件 到XXXX设备打印即可
-------------------------------------------------------------------------------------------
还有一种方式  用一个闲置的 电脑 连接打印机 在连接路由器  建立共享 打印
电脑要求不高 可以24小时挂机就可以  例如条形电脑棒

网友:
路由器连接打印机只是相当于把端口(9100 等)重定向,驱动还是电脑进行的,当然需要路由器固件支持,比如楼上说的华硕固件本身就支持,或者 openwrt 等第三方固件。

至于手机,应该跟电脑类似,需要 app 支持。

网友:
打印服务器可以。

网友:
主要还是要手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