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视频插头线如何与三排15针插对接?

楼主(2019-04-16):
或者音视频插头与三排15针插头如何互转?能不能互转?

网友A:
能互转,有卖三排15针插头与音视频插头 转接的插头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再问一句,能否自己动手,把音视频插头与15针并联焊接成一条两用线?

网友:
能否自己动手,把音视频插头与15针并联焊接成一条两用线 ------ 可以!只要你的动手能力足够强。可以在网上查到15针插头(座)的各个脚功能定义

网友:
15针叫VGA,不能直接与AV连接,VGA本身也没有音频传输功能,不过有av转VGA的转换器,是需要供电的那种盒子,里面有芯片。

网友:
Vga 和av 不可以双向转换,要想转就得买两个,一个VGA 转av ,一个av 转VGA.

网友:
不好意思,把你说的 三排15针插 理解成 SCART接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互转,有卖三排15针插头与音视频插头 转接的插头

我淘宝查了未找到卖的信息。

网友:
我淘宝查了未找到卖的信息 -------- 不好意思,把你说的 三排15针插 理解错了!不能直接互转,正确方法看6楼、7楼和8楼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