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混频二极管能否用于矿石机检波?

楼主(2019-04-16):
我找到一个2DV22A微波混频二极管,能否用在矿石收音机的检波?谁有这种二极管的参数?

网友:
没有试过,但原理上没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9-4-16 23:34):
贴图编辑出错了,少了又重复了,参见下面跟帖1-692页和1-693页。

网友:
再次贴图........................

楼主:
我测量了它的正向电压降是0.35V是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的,反向不导通。而2AP9的正向电压降问哦0.21V。显然效率不及2AP9了。不知对不对

网友:
看过去的资料,微波二极管对储存使用条件敏感,要用铅皮包装今天见到实物。根据你的测试导通电压值看,比2AP9高,属于可以用,效率未必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量了它的正向电压降是0.35V是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的,反向不导通。而2AP9的正向电压降问哦0.21V。显然效率 ...

上述数据表没有最重要数据---功率管当普通管时最害怕的---极间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