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示波器徒手修索尼kss151a、kss152激光头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9-04-16):
       不懂怎么上传图片,总是显示错误,移步隔壁看把https://www.jd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66201244
       我目前用的是TEAC VRDS 10系统索尼kss151a光头,最近读碟不良想着换个光头,但J商们把光头炒到500-1500甚至更高,即使买得起也觉得钱花得冤枉。就想着买个断排线的坏头尝试换排线维修。甚至有个更疯狂的想法就是用做整体移植。但本人不是专业维修,没有示波器显微镜一类的工具,也不想为了修个激光头去买一堆的仪器工具,在有限条件下能否维修成功呢。
       今天要分享的不是更换激光管那么复杂的操作,而是用同类激光组建移植互换。KSS151光头的亲兄弟kss150-152,这三兄弟激光组件是一样的,驱动电路也一样,唯一不同的光头架,而kss150存世量大容易找还便宜。于是上闲鱼淘了几个151的坏光头,和一堆150-152光头。为此还买了一台索尼750cd机用于测试150光头好坏。说干就干,之前尝试把两种光头大卸八块再重组,也知道光头拆装后需要对耙,所以尽量保持整体性,移植完毕看起来完美,但却遇到碟片反射激光不对耙问题。之前移植两个150激光组件均失败。
       总结两次失败经验,在没有显微镜和示波器的辅助,激光组件虽然完整移植,由于把物镜的底座拆了(物镜底座与光头架之间有个弧形XY轴的调整装置),导致物镜不在原来的水平位置,物镜焦点与光路不垂直无法精确射耙。
       第三次试验不拆物镜底座。先将底部的靶芯片8个脚从排线上分离出来,再焊下激光管三个脚,接着把物镜排线焊下。在物镜与底座交汇处画出四个对准点,拆下上物镜,底座侧下方有个黑色螺丝,拧出以后就可以把激光组件拆下,但有个问题就是激光组件与光头架贴合面放了类似502快干胶,需要用解胶水涂抹侵蚀一段时间再慢慢的掰下来,胶水一般都会把架子塑料带下来,用小刀清除平整就行了。接下来就是换排线,或者是移植150激光组件,先装底部接收芯片的排线,再接激光管,上好不锈钢夹板,组件装上架子后,按原来标记的四个对准点上好物镜螺丝,焊接物镜线圈排线基本大功告成。整个维修过程一定要注意保持激光组件的垂直度,安装物镜水平度不能发生偏移。索尼KSS152、kss151、kss150激光头维修原理是互通的,希望能帮到大家,不一定一次成功,有动手能力的多练几次。我也是失败两次后总结出经验第三次就成功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非常好!有空实践一下!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图片看不见

楼主:
有家电论坛的链接,直接到那里看

网友A(2020-04-02):
引用 楼主:
有家电论坛的链接,直接到那里看

你好!多谢你分享! 按你的方法换可秒读曲目和播放了,但有个问题就是会跳曲和小小震动也会跳音,麻烦指导!

楼主(2020-12-09):
引用 网友A:
你好!多谢你分享! 按你的方法换可秒读曲目和播放了,但有个问题就是会跳曲和小小震动也会跳 ...

震动跳曲,你要拆下光头支架上的那个钢轴,用酒精清洗干净,如果上面有油发稠也会影响寻迹,光头下方的滚轮是否活动灵活。这些都排除的话就要试着调整电路板上的寻迹电位器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CD机近期读盘也不太灵光了,刚好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动跳曲,你要拆下光头支架上的那个钢轴,用酒精清洗干净,如果上面有油发稠也会影响寻迹,光头下方的滚 ...

多谢你的指点 检查发现是固定机械心的避震胶圈老化碎烂了,不知怎样刑状麻烦你提供,在你图上打上圈的上减震弹簧位置,谢谢!

网友:
这个动手能力那是非常强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震动跳曲,你要拆下光头支架上的那个钢轴,用酒精清洗干净,如果上面有油发稠也会影响寻迹,光头下方的滚 ...

避震圈烂成这样,不知原来是什么样子,麻烦你告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避震圈烂成这样,不知原来是什么样子,麻烦你告知,谢谢!

这个胶不起减震作用,减震是弹簧用作。这个胶只是用来限制螺杆左右位移,我的解决方法就是在那个螺丝套管缠透明胶布,缠到与机架孔大小一致塞得进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胶不起减震作用,减震是弹簧用作。这个胶只是用来限制螺杆左右位移,我的解决方法就是在那个螺丝套管 ...

多谢你的指点!得闲拆开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