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电子管收音机改频问题

楼主(2019-04-17):
如题,一台奥地利电子管收音机,FM87一101,5MHZ,想改为87一108。请师傅们介绍下方法,高频头图纸在这里。

网友:
要增大调节电感的变化范围,具体如下:

楼主:
根据图纸,好像是本振低10,7M的,不知调感线圈是差感还是同感。

楼主:
机芯图来了

网友:
改的话不如新做一个;看这个高频头还是调感的,改起来有难度。

网友:
常言道,低感高容,先减小本振和选频电容使接收频率升高,再增加电感保证低端不变

楼主:
原理性的东西能懂,但实际操作无处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