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宽电压输入直流变压器能改成12Ⅴ输出的吗

楼主(2019-04-17):
中兴通信基站拆下来DC36-75Ⅴ输入。输出DC9V8A。这个能改成12Ⅴ输出的吗?我想把两组超级电容串起来当不间断电源

网友:
DC-DC应该可以,你拆机发电路板正反面出来,自然有人帮你解答

网友:
这么大电流的电源,为什么设备供电的?超级电容器组作不间断电源,较大的电流,大约需要很大很大容量的吧。楼主透露一下具体的参数呢(需要的电流,超级电容器组的容量,需要备用电源供电的时长等参数)。

网友:
开盒看看芯片型号就知道好改不好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