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3055假货太多。

楼主(2019-04-17):
有没有功率大点的NPN管子替代。价格低廉的。

网友:
不要用2N3055了,这个管子90年代中后期造假都乱大街了。那时潮汕一带/广州天河南方登峰电子都出了不少假冒的管子,电流上1A后极易热崩。现在买旧管子也有可能是那时的假货。反倒是一些拆机货BUX11这些之类质量不错。以前买过坛子里“潮X电子”的拆机3055和BU×11,在30v5A的可调电源上先用3055,偶尔几次短路输出就坏了。后来用x11一直正常。

网友A:
马家旧货3055一般都不错,不要买新的。铝的那种绝对不会假。

网友:
买那种拆机摩托罗拉铝壳的

网友:
DIY用的备件,建议买二手拆机件,不仅仅是便宜,遇到假货的概率也低。

能代换的管子型号太多了,如常见的MJ15024、2SC5200等,只要功率、耐压、电流够用就行。

如果您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改用功率MOS管,可选的型号更多。

网友:
DF20,2SC5200

楼主:
谢谢诸位指点,买了两只2N6277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国产3DD15吧,耐压更高,可以多只并联用在电压更高、功率更大的电路里。

3DD15A我有十几只。功率小用得太多很麻烦。

网友:
去废品收购站去旧板上去拆旧的质量比新的好多了

网友:
可以用13009代3055吗?

网友:
15015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家旧货3055一般都不错,不要买新的。铝的那种绝对不会假。

我买过铝壳的!一样垃圾!芯片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