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修吗?

楼主(2019-04-17):
被亲生的小子不知道拿什么东西搞了下,这个还能修吗?

网友:
是液晶显示器吗?如果是液晶屏坏了那就没法修了!

网友:
硬物搞了一下子,也就这样了!

网友A:
没事,看你这好像还带玻璃,如果是黑的漏夜才没必要修了,现在二手显示器很便宜,修不如买个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看你这好像还带玻璃,如果是黑的漏夜才没必要修了,现在二手显示器很便宜,修不如买个二手的

没有带玻璃的,没有流液 将就用用么好了  买个好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带玻璃的,没有流液 将就用用么好了  买个好贵

现在二手的27寸也才400左右。。没玻璃的话,拿酒精擦擦吧,应该会轻些,干点擦,当心流进去引起白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二手的27寸也才400左右。。没玻璃的话,拿酒精擦擦吧,应该会轻些,干点擦,当心流进去引起白背光

问了下客服可能要换屏,4k的屏真贵要3k出头不换了

网友:
4K的屏比较贵,在边沿不怎么影响使用还是将就着用吧

网友:
4K的屏贵,将就着用吧

网友:
收藏了,这个一定要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看起来还凑合,至少没捅漏 将就用吧

网友:
屏的物理损坏什么的, 都没得修, 不修屏,

网友:
我都没看出哪里有问题,说明完全可以将就着用。
这类问题能不折腾就不折腾。

网友:
有什么问题?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终于有了换显示器的借口了!

网友:
这个怕是只是偏光挂了吧

网友:
屏幕坏了一般不休,,直接换屏幕

网友(2019-07-09):
多坏都能修就看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