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烧一个中点偏高的问题

楼主(2019-04-18):
刚收个台配件机,声雅231GT,上家末级换成场管,每声道三对,但下半边只接了一个,末级静态电流挺大,两声道都是如此,输出中点达1.4V,有中点伺服,是否与上下管数量不对称有关,谢谢

网友:
伺服运放坏了

网友:
电路图?电路图?

网友:
每声道接一对管子试试

网友:
场管的电路和晶体管是有区别的,请上一下电路图,看看是如何改的,大家讨论一下共同提高。

楼主:
图老发不了

网友:
凡中点偏移与输出功率管无关

网友:
检查差分管是否配对,电压放大级管子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