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GSR9.6充电钻使用有焦糊味道怎么维修

楼主(2019-04-19):
更换电机 电机齿轮好不好拆  还是可以更换碳刷架 哪个维修质量好  用什么其他品牌型号电机替换比较好 我想用不带齿轮其他品牌电机替换 没有经验 向朋友请教

网友:
调速还正常且平滑吗,如果不平滑,可能是调速模块中三极管P60N 烧了,我遇到过,故障现象是,调速不平滑,按钮按到最深才突然启动,而且是全速!!

网友:
电机拆出来用酒精清洗下,检查碳刷是否磨光,换向片中间间隙用针挑清短路的碳粉,只要碳刷没磨光,换向片没坏,估计好用了

楼主:
调速还正常
调速还正常且平滑

楼主:
更换电机 电机齿轮好不好拆 用什么其他品牌型号电机替换比较好 我想用不带齿轮其他品牌电机替换 没有经验 向朋友请教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更换电机 电机齿轮好不好拆 用什么其他品牌型号电机替换比较好 我想用不带齿轮其他品牌电机替换 没有经验 向朋友请教

网友:
成色比我的好,建议还是自己大胆拆开,才能明白的

网友:
拆小电机齿轮,要有拉马,论坛有人DIY小拉马。但是齿轮压入新电机也是问题。不如直接更换带齿轮的。

网友:
调速正常有焦糊味,十有八九是电机整流子打火,一般就3种情况,碳刷烧完了,整流片缝间积碳短路,点击线圈短路或断路

网友A:
我有个一样的钻,夹头坏了,长时间不用电池也坏了;电机接电能转,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一样的钻,夹头坏了,长时间不用电池也坏了;电机接电能转,没坏;

大神教我怎么更换电机 与拆卸齿轮 博世配件贵 用其它品牌替换
以前电池不行了 买了两个电池 再买电钻就浪费了

楼主:
花了不少时间 有人用我发的图片中电机更换过电机  也有人更换过齿轮 都 没有详细过程

楼主:
成色不好,提前准备资料配件工具才可以维修

网友:
先拆开再说

网友:
我的一个百得12v的,因为使用16v电池,也是好大的焦糊味,估计是电机烧坏了,目前调速正常,平滑,有力,就是碳刷火花有点大,味道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