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耳机能用在矿石机上吗

楼主(2019-04-19):
(图片)

网友:
听筒肯定可以用。

网友:
要看耳机阻抗,这种耳机有低阻的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小于500欧姆估计是不行

网友:
用变压器匹配一下。

网友:
这个是话务员用的,带麦克的,估计阻抗不会很高!

网友:
老式的话务员耳机带一小型的炭精送话器,低阻动铁式,用在矿机上即使加阻抗变換器声音也不是很大。

网友:
阻抗太低,最大也不过350欧,矿石机要求单耳阻抗也要2000以上

网友:
当然可以用,别让那些高调毁了你的矿机梦,配个阻抗变换器更好。

网友:
这个耳机我有一个,拧开盖子,一个大铁片振膜,2组线圈,是低阻的,矿石收音机要是信号好,声音没问题,信号弱,声音就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