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工师傅们怎么接线

楼主(2019-04-19):
现在接线是电机正转。我想让电机反转,应该怎么接,电机里出来2个孔,每个孔3条线。我简单画了一个图,外行一个,没画过图,师傅们凑合看看吧!现在是正转。我想让它反转工作,应该怎么接

网友:
我以前接过我家浴霸的排气扇,我及得是百度搜索的,貌似调换某个接线顺序就能正反转了,可以百度一下,有具体接线方法的

网友:
一个电容的电机怎么接线_百度知道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016267450475061268.html
刚才百度了一下,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必须确认电机是否可以正反转才行的。也就是说,主付线圈是否一样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确认电机是否可以正反转才行的。也就是说,主付线圈是否一样才行的。

不懂耶,怎么区分?

网友:
看看是啥电机    有些电机不能反转。

楼主:
谢谢各位,以经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以经搞定了!

怎么搞定的,分享一下。

网友:
启动和运行互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以经搞定了!

论坛是相互学习和探讨的地方,不懂可以来论坛请教,弄好了应该发布怎么弄好的信息,请楼主公布怎么弄好的信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