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Fluke 101 为什么 AC mV 示数异常?

楼主(2019-04-19):
如图,测量一个小夜灯的LED两个脚,可以看出有交流 0.1V 和直流成分 3.16V。

用 101 的 AC V 档并联测,示数还算正常

但是用 AV mV 档,示数就不知所云了

交换表笔也不行

百思不解,难道和测半波整流一样的bug?
(不好意思,不知道图片为啥都躺下啦)

网友A:
mv档灵敏度太高了吧,不一定怪表,表笔干扰也会造成读数混乱。

网友:
不太敢肯定原因,4282显示的频率是100hz,说明此时测的有可能是整流后的脉动直流,101的ac mv档不知道和ac v的输入结构是不是不一样,造成的差异

网友:
重新仔细看了看,4282量出的不是脉动直流,是在3.几伏上叠加了100毫伏100hz的纹波。这样的信号4282能量出来只能说明4282强大,101量不出来也无可厚非

网友:
有可能4282的ac mv输入带电容耦合,而101的耦合电容在平均值检波电路的前面

网友:
而在101耦合电容前面的缓冲已经饱和,所以101看不到这个纹波

网友:
二个都是好表,测这里101多数也是正常的。
4282 交流毫伏档好像内阻是1M。101交流毫伏?

楼主可用这二表去测电脑主板CPU电源的电感二端或普通开关电源变压器初级电感二端的DCV,
101应该能测出毫伏级的DCV,4282不用量程锁定?(原因是内阻不同)
(上面二表我都没有用过,是其它表得出的)
我很喜欢4282,
4282测电感二端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v档灵敏度太高了吧,不一定怪表,表笔干扰也会造成读数混乱。

这明显不是灵敏度和emi的问题

楼主:
即便是单独用 101 的 mvAC档测试,也是一样的结果

测绘了小夜灯的线路

网友:
你对福禄克的要求太高了

网友:
要求高导致

网友:
在表笔上串联一个 0.47uF 的无极性电容之后再测量一下, 看看两个表测量的交流值是否一致.

楼主:
多谢各位解答

现在确定了,串个电容可以正常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