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KT8电子管有什么可代替

楼主(2019-04-20):
请问大家6KT8电子管有什么可直接代替?

网友A:
直接替换的前提是电气相同,管脚接线也相同,不用更改电路即插即响。6KT8是三、五极复合管,国产6FX系列。前苏联6фX系列,欧美ECF系列均是,但6KT8管脚排列比较特殊,三极部分管脚为1、2、3(与6FX及6фX系列均不同),五极部分的抑制栅极在管内与5脚灯丝连接,查了半天胆艺轩电子管资料库也没有相同的。只能选择参数接近的。

网友:
其三极部与6u1的三极部类似,五极部电器性能与6J1类似,都是低压小讯号本振/高放管,三五极部都不可作音频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替换的前提是电气相同,管脚接线也相同,不用更改电路即插即响。6KT8是三、五极复合管,国产6FX系列。 ...

白老师您太厉害了,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