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二极管RD

楼主(2019-04-20):
初步测试BAT85二极管RD
由于R2是普通电位器,调节中有点困难,如果换成精密多圈电位器估计会好很多
测试结果有误差,谨作参考

楼主:
从图中看20mv---200mv反向电流只增加了一倍左右,符合二极管伏安曲线
下一步完善下测试提高测试精确度

楼主:
表中单位错误重新发张数据

楼主:
正确的这张

网友A:
bat85手册中的反向漏电流IR最大值不超过2uA,实测表格中的数据怎么会超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t85手册中的反向漏电流IR最大值不超过2uA,实测表格中的数据怎么会超很多啊

前两张图单位错误
后面一张改过来了,单位是nA

网友:
正反向电阻比值一栏数据非常实用,直接可以反映检波效率

网友:
gxg0000老师又有新作了

楼主:
这张清淅一些

网友:
这是个矿机基础研究工作啊

楼主:
20190419  BAT85二极管测试 MV表内阻10MΩ 温度23度  电压单位mV  电流单位nA 电阻单位MΩ
电压 正向电流 反向电流 正向电阻 反向电阻 修正后正向电阻 修正后反向电阻 正反向电阻比值 修正后正向电流 修正后反向电流
5             33        23     0.151515 0.217391  0.153846154    0.222222222     1.444444444                  32.5       22.5
10           64        37     0.15625  0.270270   0.158730159    0.277777778     1.75                              63          36
20         158        71     0.126582 0.281690  0.128205128    0.289855072     2.260869565                 156          69
30         291        89     0.103092 0.337078  0.104166667    0.348837209     3.348837209                 288          86
40         489      102     0.081799 0.392156  0.082474227    0.408163265     4.948979592                 485          98
50         770      111     0.064935 0.450450  0.065359477    0.471698113     7.216981132                 765         106
60       1152      118     0.052083 0.508474  0.052356021    0.535714286     10.23214286                1146         112
70       1722      123     0.040650 0.569105  0.040816327    0.603448276     14.78448276                1715         116
80       2821      129     0.028358 0.620155  0.028439389    0.661157025     23.24793388                2813         121
90       3700      130     0.024324 0.692307  0.024383636    0.743801653     30.50413223                3691         121
100      5600     131     0.017857 0.763358  0.017889088    0.826446281     46.19834711                5590         121
150    38600     139     0.003886 1.079136  0.003887521    1.209677419     311.1693548               38585         124
200   247000    149     0.000809 1.342281  0.000809782    1.550387597     1914.573643              246980         129

楼主:
网上刚买的1ss106二极管
测得5mv的RD1.7M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