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875

楼主(2019-04-20):
最近装了个1875,感觉听起来还不如2030,而且发热严重,测芯片和2030,2003都不相同,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好像散热片小了。多少伏的供电?是正负双电源吗?

网友:
检查一下1875散热片的绝缘情况,不应该接地。

楼主:
对地绝缘,用的云母绝缘片,±18V

楼主:
输入端的两个2uf的电容我没有合适大小的,换成了1.5的薄膜,有多大影响?

楼主:
哪个大神指导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端的两个2uf的电容我没有合适大小的,换成了1.5的薄膜,有多大影响?

没有影响。。

网友:
中点电压是不是0伏

网友:
有没有可能买到假的,晒个图看看。

楼主:
好的,回家拍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中点电压0.1mV

网友A:
中点电压超好!IC不错

输入导线改用隔离线;外有铜网包住芯线那种。

喇叭线勿两条绞在一起,左右远远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点电压超好!IC不错

输入导线改用隔离线;外有铜网包住芯线那种。

谢谢,回去试试。。

网友:
1875发热量就是比2030高,成品机都是很热的,除非你把散热器弄得很大。因为1875的功率更大,因此需要足够的电源储备,包括大电容滤波,而且单声道50W以上的变压器才能听到不错的低音。如果两个声道变压器建议变压器要超过100W

网友:
其实1875还是不错的,发热大也是正常。
既然发音正常,你试试喇叭接线跳过继电器保护,直接接输出端试试,现在的欧姆龙继电器很多假的,触电电阻很大,我就遇到过。仅供参考。

网友:
音质不如2030,考虑是不是假货,1875对电压敏感,电压高,发热急剧增大。音质我感觉暖一些。1875我用的是电脑cpu散热片,压制稳稳的。

楼主:
换上二手1875加大散热器,用大功率变压器,音质很好,芯片假

楼主:
看来功放芯片还是二手的靠谱啊

网友:
1875玩好不容易:
1、 变压器品质:一个品质不错的好牛是成功的先决条件。
2、 变压器大小:一般而言,额定35W是最基本的要求,不要拿个劣质的20W去折磨1875,强迫她呻吟好听。
3、 电压大小:国半能保证的指标是AC18V,提高电压会提高一些指标的同时会带来不稳定因素。4欧姆的建议12-15AC
4、 电流还是电压:国半推荐的是电压型的,特点的耐听平衡度高。电流型的高低频都有延伸,但要做到很耐听比较难。
5、 耦合电容:品质最关键,日系的 欧系的都不错,极品大耦合的好,价贵易感噪声要求高。可选用物美价廉的电解。
6、 滤波电解:2200UF是一个最平衡的选择。大些滤波不是不好,而是对声音的瞬态有影响。
7、 信噪比:箱子离耳5CM,如果还能听到噪声,那就谈不上发烧,噪声会严重影响功放的解析力。
8、 散热设计:良好的散热设计是1875长时间工作的保证,1875的静态电流比一般芯片都大。
9、 完善的音箱保护功能:不要指望用极廉价的劣质喇叭出好声。可以选Upc1237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10、喇叭品质:至少选用广大烧友所熟知的惠威品质以上的单元才能找到HIFI感觉。
11、箱子大小:6.5寸以下的书架箱,1875都能推得不错,8寸以上的单元无论你用多大的牛,都会气力不足。
12、相对安静的听音环境:如果是6.5寸的书架箱,至少与音箱保持2米左右的三角形听音位置相对安静的环境很重要。
13、音源的选择:至少APE、FLAC无损格式,不是网络上那种MP3转制的。
14、音质与音色:如果你的音响比音乐厅更能让你有包容感,那么这套器材对于你就是极品。
15、听音与心态:好的音响会让你感动。会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只想听玻璃碎裂、雷声时,1875不会让你觉得好听。

楼主:
总结的到位

楼主:
听了2030,1875,还有小甲,和市售功放,感觉差别真的不是太大,都是被无线电,电子报还有所谓的专家忽悠了

网友:
正负25V,变压器功率不低于100W

网友:
用的什么电源?这个要好点电源。

楼主:
100瓦正负18方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