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老师们 同容量的3.7V带保护板的锂电池可以串联使用并且充电吗?

楼主(2019-04-20):
这样的锂电池

网友A:
可以,但如果两个电池容量稍有差异,容量大的会充不满

网友:
二楼说的对,容量小的先充满就不过电了。

网友B:
采用平衡充电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如果两个电池容量稍有差异,容量大的会充不满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平衡充电就是了。

谢谢 不懂平衡的方法啊

网友C:
可以串联使用,最好分开充电,这种带保护板的无法大电流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串联使用,最好分开充电,这种带保护板的无法大电流放电

好的谢谢

楼主(2019-12-04):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全新同型号规格的电池直接并联即可,如果是拆机电池规格又不一样的话,还是先对电池参数进行检测后在 ...

谢谢

网友:
这种应该没有保护板才对  我自己也是用了两节14500  800mha的串联给攀爬车使用,贼溜   也是在想用多少V充电,还是要平衡充

网友:
我就上直接充 容量差不多的可以 最好用平衡充耐久一点

网友(2020-03-07):
首先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能把两节带保护板的锂电池串联起来使用的。我自己做了实验了。

今天把手头的几节手机电池找出来,想串联起来用一下。结果通过实验,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

我分别用万能充把每个电池充到4.1V左右,然后进行串联放电,结果发现其中一节放到0V,另外一节,几乎没有掉电压。

绝对不要把带保护板的两节锂电池串联起来放电哦。其中一节如果早放完了,就会截止。导致另外一节无法放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