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南通500-2万用表图纸

楼主(2019-04-20):
哪位大咖手上有南通500-2图纸,请给个分享,不胜感谢!

网友:
        500表电路基本通用的,只是个别地方不同。

网友:
500表基本一样,什么问题?

网友A:
楼主这款500型算是南通500的经典之作,棘轮波段开关,手感好,档位清晰,精度比沪产品牌高,我收藏了几只此款500,如果楼主有什么问题,我可以拍实物予以对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款500型算是南通500的经典之作,棘轮波段开关,手感好,档位清晰,精度比沪产品牌高,我收藏了几只此 ...

好的,谢谢!有图纸帮助,在核对中,如有需要,我给您发消息

楼主:
目前的问题是:交流电流档无反应;电阻档回零不太好,停在两格左右的位置,轻轻敲下变盘可以回零,但电压档直流交流档回零还可以

网友:
检查一下交流档位所连接的线路.

网友(2024-10-09):
请问这块表的保险丝是什么规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的问题是:交流电流档无反应;电阻档回零不太好,停在两格左右的位置,轻轻敲下变盘可以回零,但电压档 ...

电阻档与电压档回零不一样,可能是电阻档漏电,可以试验的时候不是分开表笔,而是拔下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档与电压档回零不一样,可能是电阻档漏电,可以试验的时候不是分开表笔,而是拔下电池。

可能是电压档、电阻档测试完成后,表头RC放电时长不一样,没仔细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