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子管

楼主(2019-04-20):
这是什么电子管呀,还有用吗

网友:
不是荧光数码管,而是辉光数码管。两者是不同的。型号QS27-1 长轴27mm(max28mm)短轴max22mm。管体高度(不算管针,抽气嘴)25±1mm。

网友:
怎么说妮?如果你想玩一下,可以用来做一些有关数字的装置。象计算器、数字显示的电子钟…。

网友:
就是8段荧光数码管,辉光数码管内的数字是一层一层结构的。

网友:
这是荧光数码管,能够明显看到两根灯丝,这是最大的特征,而辉光管是没有灯丝的且内部电极是层层排列的。(特殊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