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物锂电池放电速度快怎么回事?

楼主(2019-04-20):
最近一年迷上了老爱华磁带随身听,7号电池盒都超过了本体机身,受不了价格,用聚合物锂电池改装PB系列铅酸电池,淘宝上买了380ma电池与tp1012迷你板,改了3块,输出简单用二极管压降,效果不错,能用2个多小时,可是第二天下午24小时不到就没电了,3块都是这样,,看样子只能再压缩电池体积到220ma了,因为要买tp1056试一试,请问论坛高人,怎么用几个简单的元件来阻止电池向电板放电?

补充内容 (2019-4-21 21:48):
后面已上图

楼主:
冷门区没人

网友A:
测一下关机后机子的用电情况。是不是机漏电很大?或电池的自漏电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关机后机子的用电情况。是不是机漏电很大?或电池的自漏电很大?

电池不上机,自己也放电,一天之后放电完毕无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不上机,自己也放电,一天之后放电完毕无电压

那是电池的质量问题。只能是买好一点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电池的质量问题。只能是买好一点的电池!

以前做了2块也是如此,是我不得不怀疑板子的设计与充电芯片问题,我对电路不精通.....就是10几元的玩具也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直接到卖电池的店去买吧!这样如果电池有问题你可直接拿去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做了2块也是如此,是我不得不怀疑板子的设计与充电芯片问题,我对电路不精通.....就是10几元的玩具也 ...

如果电池不上机自放电都很大,那就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A:
你的机以前是不是用这种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池不上机自放电都很大,那就是电池的问题。

充电时tp1012很烫手,自放电没见哪里有温升,前期的2块电池3月没用全鼓包扔了 麻烦告知该买什么规格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以前是不是用这种电池?

挖空改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时tp1012很烫手,自放电没见哪里有温升,前期的2块电池3月没用全鼓包扔了 麻烦告知该买什么规格的 ...

充电时电池发烫是充电电流太大。这不仅会损坏电池也很危险!!!锂电池爆炸的事你也常听到吧?
锂电池充电有严格的规定。建议你把相关问题先学习了解一下(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你不能用原来的充电器进行充电,这样很危险!!!
自己做一个电池夹,把电池拿出来用锂电池充电器充电吧!切记先了解清楚再动手!!!
安全第一!!!

网友A:
如果你未挖空我倒是建议你加电池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未挖空我倒是建议你加电池水试一下。

年代太久,又不知道复活后的容量怎样

网友B:
电池的自放电太高了,买一个好点的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自放电太高了,买一个好点的电池吧,

不知道哪里有好点的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哪里有好点的卖

按照你说的情况可能不是锂电池的问题!很可能是你的充电器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哪里有好点的卖

还有一种可能,查一下你的降压电路,是不是在设备关机以后还有自耗电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说的情况可能不是锂电池的问题!很可能是你的充电器不对!

就是那种常见带mini口充电的小板子,用普通手机2a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查一下你的降压电路,是不是在设备关机以后还有自耗电的可能。

就是那种用手机充电器口的迷你小板,因为电压有点高,输出用二极管做普通压降,然后对地接200欧电阻,年前做的2块板子没有用二极管做压降也同样自耗很快

楼主:
刚才停机时间测量了电压无输出,电池端是3.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别测一下电池端和设备端的静态电流,约按10%容量除以静态电流是放电时间,是设备问题?电池问题?还是自 ...

随身听应该没有问题,有3台都试过,就是不知道是电池质量差,还是买的充电板不合适

楼主:
充电芯片昨天描述有误,是tp40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单独放2天,有电量表示电池无问题;

我想电池可能性不大,是不是可以修改或者添加几个元件来改造一下,电路不是很精通,可是十几元的玩具也没有这样的问题,再换电路板就是大些的,这个小盒子就按不下了

楼主:
这么大的论坛里没人改电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芯片昨天描述有误,是tp4012

把电池单独焊出来看看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单独焊出来看看怎样。

准备试试,停机没电时候测量电池是有3v电压的,板子低压保护没有输出.....电充满机子输入端3.4v,电池端4.1v左右,输出接二极管的压差0.7v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不上机,自己也放电,一天之后放电完毕无电压

电池本身有保护板看看是否自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本身有保护板看看是否自放电?

已经脱开电池负极,3.8v看怎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脱开电池负极,3.8v看怎样

你用电流表测负极到保护板的电流应该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电流表测负极到保护板的电流应该很小。

用福绿克17b串接 电流3970ua,正常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福绿克17b串接 电流3970ua,正常吗?

换算成毫安快4毫安了吧,耗电太大换块表再量一下,最好在5ua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的论坛里没人改电池啊

各人改的情况可能与你的情况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那种常见带mini口充电的小板子,用普通手机2a的充电器

你的电池容量不大,如果充电电压高了就会引起发热而损坏板子及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那种用手机充电器口的迷你小板,因为电压有点高,输出用二极管做普通压降,然后对地接200欧电阻, ...

把电路发上来!可能你的200欧姆电阻组成了放电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发上来!可能你的200欧姆电阻组成了放电回路!!!

不知该取值多少?板子没有电路图,输出接二极管后对地200欧电阻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算成毫安快4毫安了吧,耗电太大换块表再量一下,最好在5ua以下。

用指针表10a档偏转慢档多,用另外杂牌数字表10a档0.01a,ma档居然满量程,这个数字表应该有些问题,都有些惊讶 ,板子回路在工作,不知道该修改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该取值多少?板子没有电路图,输出接二极管后对地200欧电阻做输出

这二极管及200欧姆的电阻是不是你自己加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二极管及200欧姆的电阻是不是你自己加上去的?

是的,二极管的压降后接近于机子的供电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二极管的压降后接近于机子的供电电压

看样子保护板放电大,你找一旧手机电池拆出保护板看看性能能否使用,只要体积合适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保护板放电大,你找一旧手机电池拆出保护板看看性能能否使用,只要体积合适就能用。

是锂电池内置保护板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锂电池内置保护板吗?

就是旧手机锂电池里面的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旧手机锂电池里面的保护板。

锂电池有内置保护板,一直断开的是锂电池黑线与充电板的连接,测量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池有内置保护板,一直断开的是锂电池黑线与充电板的连接,测量也是....

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二极管的压降后接近于机子的供电电压

因为你没有把电路送上来,我只能估计这应该就是你池池不能保持电压的问题!
因为:(4.2-0.6)/200=3.6/200=0.018A
如果平均算3V那也有:3/200=0.015A
如果你的电池是330mAH,那么330/15=22小时。即电池充满电后大约一天就把电放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有把电路送上来,我只能估计这应该就是你池池不能保持电压的问题!
因为:(4.2-0.6)/200=3.6/20 ...

电路板没有图纸,我断开了锂电池组的负极,48小时过去了,电池3.84v没有掉压,看来还是充电板的原因

网友E:
搞个好点的电池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个好点的电池才是正解

断开电池好几天了,电压没有下降3.84v,还是电池的问题吗?

楼主:
谁能帮忙修改下电路,或者只有换种充电板

网友:
那就是电路部分有问题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断开电池好几天了,电压没有下降3.84v,还是电池的问题吗?

你为什么要加二极管和200Ω电阻呢?这样的代用电池网上有(改装好的)成品出售。因为原机的电池是铅酸电池,电压为2V。这个小板子应该是降压板,板子上应该是可以调整的,网上找找他使用的芯片型号就能找到原理图,参照官方资料调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为什么要加二极管和200Ω电阻呢?这个小板子应该升压板。因为原机的电池是铅酸电池,电压为4V。

确定是静态电流大400ua左右,充电板是网上买的锂电池充电板,二极管是做压降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定是静态电流大400ua左右,充电板是网上买的锂电池充电板,二极管是做压降

我前面的回答不对,修改后你再看看。我也正在关注爱华的电池。朋友新送我一个爱华J505K收录机没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前面的回答不对,修改后你再看看。我也正在关注爱华的电池。朋友新送我一个爱华J505K收录机没有电池。

一起努力吧 https://www.jdbbs.com/thread-8469225-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板没有图纸,我断开了锂电池组的负极,48小时过去了,电池3.84v没有掉压,看来还是充电板的原因

按你的描述应该不是“充电板”问题而是你加入电路中的200欧姆电阻的问题。先不要把电池接入机内,把电阻断开放2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描述应该不是“充电板”问题而是你加入电路中的200欧姆电阻的问题。先不要把电池接入机内,把电阻 ...

应该不是的,之前也试过去掉电阻,也是同样故障,...现在来看,芯片的静态电流较大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的,之前也试过去掉电阻,也是同样故障,...现在来看,芯片的静态电流较大原因

如果你通过二极管从电池的“+”极再通过电阻接地,那一定是电阻的问题!!!
你把这部份电路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通过二极管从电池的“+”极再通过电阻接地,那一定是电阻的问题!!!
你把这部份电路发上来看看 ...

去年做的2个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去年做的2个也是这个情况

配套的保护板不太好,我从旧手机电池里拆出来的保护板走电3ua。(诺基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套的保护板不太好,我从旧手机电池里拆出来的保护板走电3ua。(诺基亚)

是指锂电池里面的保护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年做的2个也是这个情况

为什不愿意把电路放上来看一不呢?
很容易,用手画一下然后拍个照放上来就是了。
不要让事情老是在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不愿意把电路放上来看一不呢?
很容易,用手画一下然后拍个照放上来就是了。
不要让事情老是在猜!

今天又搞了一块充电板,体积大了些,测试中,没时间上网抱歉.......充电电路加改装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搞了一块充电板,体积大了些,测试中,没时间上网抱歉.......充电电路加改装图

这很明显就是200欧姆的电阻把电池的能量消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搞了一块充电板,体积大了些,测试中,没时间上网抱歉.......充电电路加改装图

为什么加200欧电阻?可用去掉,电机有稳速电路你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加200欧电阻?可用去掉,电机有稳速电路你可试试。

开始充电时候芯片很烫,周边都热,放弃了......不接200欧电阻放电也厉害,应该是不成熟的电路

楼主:
谢楼上老友们的热情解答,换了一种充电板,用福禄克17测试空载放电电流75ua,不管准不准,实测几天还可以有电压,就是体积大了,锂电池减少到300ma的容量,遗憾的是还没有找到最佳电路

楼主:
新电路取消了压降二极管与电阻,主要是锂电池4.2v电压控制不准,实际使用也没有什么问题,声音有点冲(个人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