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单端输出变压器绕组初级直流电阻问题求教

楼主(2019-04-21):
    我在某宝上购了一对 EI96*60mm 叠厚的铁芯,准备自己学着绕一对 300B 单端输出变压器,这些天看了很多有关绕制输出变压器的资料,知道在铁芯窗口可以容下的情况下,尽量用粗的铜线。我准备初级用 0.27mm 的线绕 2580匝,分三层,次级用 0.51mm 的线绕 134匝,绕四层,采用4夹3(4次夹3初)的方式。这样算下来:初级直流电阻大约 197欧,次级直流电阻大约 0.74欧,但有一个问题一直不太清楚,有些资料上说:初级电阻最好不要超过150欧,但有些资料上又说:初级电阻大一点对整体效果影响不大。我是个不太懂原理的“初烧”,但在坛内高手,老师的指教和帮助下在慢慢进步,这次又针对这个问题向各位高手和老师求教,还请各位指教!学生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有些资料上说:初级电阻最好不要超过150欧”

听话听音,这个所谓的“资料”,原理是什么?自己考虑一下,谣言就不攻自破。

还有,一个300B,输出就几瓦,楼主为何用96X60这么大铁芯?  管子1K欧的内阻,也用不了多大的电感量,但是铁芯柱截面积大了,线圈的周长就大,势必造成漆包线的长度增加,同样也增加直流电阻。 假如96X45的铁芯和 96X60的铁芯,都缠2500匝,那整个线包用的漆包线,后者比前者 要长多少,楼主可以自己算算。

很多有根有据的资料不看,楼主净看一些禁不住推敲的所谓资料。变压器最理想的铁芯柱是截面积呈正方形。

网友B:
初级直流电阻对屏极电压影响不大,初级电感量是关键的问题,影响到频率的下限。

网友C:
还可以根据阻抗与直流电阻的比值来参考。参考厂制品数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级直流电阻对屏极电压影响不大,初级电感量是关键的问题,影响到频率的下限。

   河西兄,请教一下,我 EI96 的铁芯,舌宽 32mm, 叠厚 60mm,初级绕2580匝,电感量会够了吗?我原来买的一对输出变压器,也是 EI96的铁芯,叠厚45mm,我没有量过电感量和初,次级直流电阻,听起来高,中音不错,三频层次感清晰,低音也有,但感觉下潜不够深,与我的一台 KT90 单端机相比,300B机中,高音好于 KT90机,但低音比 KT90机差很多。这次将铁芯加厚,尽量在绕制工艺上注意一些,不知道是否会有改善?还望多指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根据阻抗与直流电阻的比值来参考。参考厂制品数据即可。

   w6955兄,我手头没有厂制品的数据,也不太清楚兄台说的怎样参考 "阻抗与直流电阻的比值"。请兄台再指教帮助。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河西兄,请教一下,我 EI96 的铁芯,舌宽 32mm, 叠厚 60mm,初级绕2580匝,电感量会够了吗?我原来买 ...

你不会用电子管听摇滚音乐吧,电子管在听钢琴音乐的标准上是否可以就行啦,这不是输出变压器这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用电子管听摇滚音乐吧,电子管在听钢琴音乐的标准上是否可以就行啦,这不是输出变压器这一个问题。 ...

河西兄,我不会用它听摇滚,我听得多的是喜欢的歌曲,钢琴,大,小提琴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用电子管听摇滚音乐吧,电子管在听钢琴音乐的标准上是否可以就行啦,这不是输出变压器这一个问题。 ...

   我只想自己绕的这只比原来买的好一点就行了,也是对自己向各位学习后动手成功的一种感受吧!还望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河西兄,请教一下,我 EI96 的铁芯,舌宽 32mm, 叠厚 60mm,初级绕2580匝,电感量会够了吗?我原来买 ...

300B输出牛铁芯用IE96厚50的比较好,不要用到60厚。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0B输出牛铁芯用IE96厚50的比较好,不要用到60厚。

   wan wan 兄,我想同样是 EI96 的铁芯,叠厚 60mm 比叠厚 50mm 要厚 10mm ,在同样多的匝数下电感量会更大一些,对低频的下限会更好一些。为什么用 50mm 厚会好一些呢?是不是用 50mm 厚在同样的匝数下,初,次直流电阻会小些,效果要好一些?还请 wan wan 兄指教。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河西兄,我不会用它听摇滚,我听得多的是喜欢的歌曲,钢琴,大,小提琴等,

电子管对弦乐的表现特别好,可以用圣桑的《天鹅 》与其他设备进行比较。

网友B:
引用 楼主:
wan wan 兄,我想同样是 EI96 的铁芯,叠厚 60mm 比叠厚 50mm 要厚 10mm ,在同样多的匝数下电感量会 ...

所有的变压器都有一个铜铁比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对弦乐的表现特别好,可以用圣桑的《天鹅 》与其他设备进行比较。

   河西兄,我特别喜欢用胆机听大提琴,也觉得电子管机放大提琴曲很醉人,但我的300B机总觉得少了点有些烧友说的 “松香味” ,那我这次将铁芯改成50mm厚,用心绕一个,看能不能比我买的要好。谢谢兄台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变压器都有一个铜铁比的问题。

   谢谢河西兄的指教,我再重新购二只 舌宽 32mm,叠厚 50mm 的线架,自己用心绕一个看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河西兄的指教,我再重新购二只 舌宽 32mm,叠厚 50mm 的线架,自己用心绕一个看看,谢谢

要注意层间的绝缘纸,要用电化纸,绕组之间用青壳纸,不能用复合青壳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注意层间的绝缘纸,要用电化纸,绕组之间用青壳纸,不能用复合青壳纸。

河西兄,你好!我层间绝缘准备用购来的绕变压器用的 0.05mm 厚电缆纸,绕组之间准备用 0.08mm 后的,纸的情况如下图:    请兄台看看这种纸可以吗?谢谢兄台的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用电子管听摇滚音乐吧,电子管在听钢琴音乐的标准上是否可以就行啦,这不是输出变压器这一个问题。 ...

听钢琴音乐的标准?
钢琴音乐的标准?
108键钢琴的频率范围:16.4 Hz至7902 Hz(主音,不含泛音)。
88键的频率范围:27.5 Hz至4186 Hz(主音,不含泛音)。
不同的琴音色受高频泛音影响而听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钢琴音乐的标准?
钢琴音乐的标准?
108键钢琴的频率范围:16.4 Hz至7902 Hz(主音,不含泛音)。

  学习了,谢谢 bj兄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资料上说:初级电阻最好不要超过150欧”

听话听音,这个所谓的“资料”,原理是什么?自己考 ...

   谢谢海版主的指教,我就是弄不太明白才在坛内求教,现在很多前辈在这里给出各种指教,让我在看这些建议的时候慢慢体会学习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海版主发在坛上的二篇 “ 3夹3 的制做 ” ,我下载后也反复看了很多遍。总之,经过这近十天的学习思考,自己绕制这对 300B 输出变压器,已经心里有底了。在此,要感谢论坛内各位老师的指教和帮助,让我能学习进步。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