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胆机变压器制作方法

楼主(2019-04-21):
想自己制作变压器,电源牛,功率100W,初级输入电压220V,次级输出0-200V-230V,灯丝2组 6.3V。
输出牛,初级5K,次级0-4欧-8欧。

请问电源牛和输出牛要用多大的铁芯,各组绕线用多大线径的漆包线,绕多少圈。

在网上看到了胆机变压器的详细制作方法,但不知道用多大的铁芯和漆包线

网友:
支持下 会绕输出牛和电源变压器制作起胆机来更彰显真正的DIY

楼主:
有谁会计算的,比如用EI76的铁芯,计算一下用多大的铜线 绕多少圈

网友:
电源变压器的铁芯也没什么定数。输入功率100W的变压器,用86片和96片或者以上的都可以。主要看截面积。一样的情况下要看它的窗口是否绕的下。磁路是否过长。等等。这些就需要自己取舍了。
输出变压器其实很多书上都有绕制数据包括使用铁心型号叠厚。铜丝大小圈数。
建议楼主先找成熟的数据绕制这样成功率高,也会有信心继续下去。

网友:
已发经验数据,待审核通过由版主发.....

网友:
用EI76的铁芯,电源牛是绕不开的,输出牛可以。输出牛,初级5K,次级0-4欧-8欧。功率多大,频响范围都没有,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