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675t

楼主(2019-04-21):
LM675T 和lm1875哪个做功放性能好点,网上说675是电机驱动的,知道的前辈来科普一下

网友:
零件都有了做一个试试

网友A:
术业有专攻,型号有区别,那么在电气参数上会有一定的侧重性,电机驱动的可能在低频驱动能力上会有侧重设计,到了中高品可能就会有所放失。你说听听味道,可以!但是直说想发现新大陆可能意义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术业有专攻,型号有区别,那么在电气参数上会有一定的侧重性,电机驱动的可能在低频驱动能力上会有侧重设计 ...

也许;测试过    失真小的分类印;权当推喇叭功放。  失真大的,掉去当马达驱动。

这样的例子很多;内阻小发热少,印2005,差的,掉去2004那边.

耐压最差的;印2030 ,中者; 印2040,  优者;印2050

这样比有些这样印;军品 /工业用/业余品/等外品.------------会攒钱得多了

出厂时由仪器说了算.

在墚上,不一定就能发梦,能发梦,梦境不一定是美.但出厂分类的测试仪器;一定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测试过    失真小的分类印;权当推喇叭功放。  失真大的,掉去当马达驱动。

这样的例子很多;内阻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测试过    失真小的分类印;权当推喇叭功放。  失真大的,掉去当马达驱动。

这样的例子很多;内阻 ...

学习了,品控做的好的话,是不是就没后边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