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9-04-21):
朋友给的奔腾音响一套,刚开始正常,现在一开机音响效果正常,过几秒钟出现破音或无音,重新开关机一次后,正常几秒钟,又出现破音火无音!请教各位老师!是哪的故障?谢谢

网友:
年久了,估计是电解电容出现问题了~~~!

网友:
首先区分开是功放板电路问题还是前置板电路问题,出故障时正负供电电压是否对称。这种毛病不是前置供电整流、滤波、稳压、故障引起电压不对称,就是前置放大4558性能变差引起。

网友:
打开看看内部啊,是不是功放保护了

网友:
矿坛传统,脱了再说。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