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位器更换 清洗

楼主(2019-04-22):
求个靠谱的店铺 一般都哪里买啊!普通的 单联3脚双联6脚8脚!还有就是清洗有没有用

网友A:
我一般用无水酒精清洗,不便拆下来的就在缝隙中滴几滴酒精,再来回转动,如果是电阻膜已经磨损,清洗了也不行,只能更换!最好去当地的规模比较大的电子商场去买,也可以在信义比较好的淘宝店铺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无水酒精清洗,不便拆下来的就在缝隙中滴几滴酒精,再来回转动,如果是电阻膜已经磨损,清洗了也不 ...

好,先用酒精试试看

网友:
磨损了就只能换,触点氧化了,用酒精或汽油洗一下。

网友:
用注射器吸点酒精,使劲嗞~

网友:
最好是更换吧,一次多买几个种类,不就把价格摊低了吗

网友:
酒精啊、油什么的清洗没什么用的,最多当时有那么点效果,过几天就不行了。要想真正有效果,就用WD-40清洗液,自喷的。大多数清洗后能长时间使用。如果用WD-40清洗后也无效,那就换新吧。

网友:
清洗有用,但是还是不能用长久,第一次清洗用的时间长些,以后再清洗时间会缩短。

楼主:
已经换好了,本地市场找了半天才找到  都不卖这东西了

网友:
老的东西已经找不到了,有人在咸鱼卖的配件价格很高,质量不敢信。只能碰运气

网友(2019-06-30):
只能淘宝买新的换

网友:
40伺候不成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