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保护板能串联使用吗

楼主(2019-04-22):
最近在论坛里淘了几组锂电池,7串2并带保护板的,想用到我的电动车上,我的电动车控制器上有个转换插头,48V60V都可以用,电池上带的保护板看起来很不错,问下坛友们能不能把两组电池直接串联起来使用呢?在网上查了下又说可以的,也有说不行的,坛友们有没有使用过的

网友A:
你没有描述的清楚,无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描述的清楚,无法回答

10组电池组,24V4A的带保护板,想把它们5并2串连接起来当48V20A的使用,问下坛友们可行吗

网友:
理论上可行,实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网友B:
不要节约这点钱,现在保护板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节约这点钱,现在保护板很便宜

没有点焊机,淘宝上的保护板也买过,便宜的质量让人不放心,连过热保护都没有,我买的电池组上带的保护板质量不错,保护很全面,不想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10组电池组,24V4A的带保护板,想把它们5并2串连接起来当48V20A的使用,问下坛友们可行吗

可行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关键是功率MOS管的耐压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MOS管耐用应该问题不大吧,本来24V,现在48v,分摊到7串上也就七八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MOS管耐用应该问题不大吧,本来24V,现在48v,分摊到7串上也就七八伏

很多保护板选择MOS管的耐压余量很少的,所以当保护板启动保护断电时,电压是全部加在MOS管上的,所以打开看下型号参数再说

网友:
最好不要这麽弄,如果轻负载,倒是可以。你的明显这麽大的负载

网友:
得不偿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