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一下测试干电池电量的电路图

楼主(2019-04-22):
南孚电池出一个小工具,可以测试电池电量,测试还有没有电,或电量还有多少
请问各位老师,这种工具有类似的电路图吗,应怎么怎么做一个

网友:
这个貌似只能检测电压不能检测电量——没啥用。

楼主:
它上面有三个灯,显示为电量的多少,哪位老师帮看下,用什么电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过去BP机专用的一种东芝碱性电池,包装纸卡上带一条检测电量的条,接到电池上会变色,变色的多少即为电量,不知什么原理。电池很贵,十元一节。

网友:
应该是靠电压+事先做好对应关系

网友:
这是根据上面的3个LED发光管来大致显示电量的,有些手机充电宝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显示电量的,我一般都是用一个2.5V的手电筒电珠,再用一截短导线缠在电珠的螺扣上面,用它来测试单节电池的电量,根据电珠的发光亮度来判断电池电量!我认为这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
我都是用指针万用表的5A档瞬间短路干电池的正负极来测试电量,好的碱性电池可以达到3-4A,这样的电池在BP机上可以用到1-2个月,2-3A的在BP机上只能用到1个月,一般碳性干电池只有几百毫安到1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