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到4200Km外短波发射天线背面的信号,是环球绕射波?附接收视频

楼主(2019-04-22):
在长三角接收到中国国际电台对欧洲广播信号,发射台位于新疆喀什市西的疏附县萨依巴格乡国道314北侧,坐喀什往塔什库尔干的车出城50分钟左右,在车的右边就能看到高大的发射天线阵,发射功率500kw,采用定向发射天线,发射角在290-310°之间,在4200km外的长三角却能接收到信号,这是信号难道是环地球绕射波?绕射波距离超过34000km。

发射天线阵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欧洲广播,乌鲁木齐发射台,发射角:”308°,发射功率:500kw,喀什发射台是之前接收的没有拍视频,这个是刚刚接收的

发射台信息

网友:
外行蒙一下,可能是云层反射吧

网友:
短波0.5w可以全球通,前提是你要有一个好天线和电磁环境,

网友A:
定向天线背面,也有辐射,只是比主瓣小很多,若500KW,背面辐射相当可观。
另外,春季电波在有些波段,有异常传播现象。

网友:
现在还有这设备,这毅力真是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向天线背面,也有辐射,只是比主瓣小很多,若500KW,背面辐射相当可观。
另外,春季电波在有些波段,有 ...

一年四季都能接收到,不过不是经常能接收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年四季都能接收到,不过不是经常能接收到

我在纽约市傍晚收到中央台对朝鲜广播。早上七/八时,午夜收到中央台粤语节目.

机是【德劲DE1103】2014年6月版,中期版本,只用拉杆天线,没有外接天线.

用一条拉线放在室内,可听到中国15mhz报时台,10mhz关岛报时SSB讯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纽约市傍晚收到中央台对朝鲜广播。早上七/八时,午夜收到中央台粤语节目.

机是【德劲DE1103】2014 ...

只能羡慕美国对家用电器电磁辐射要求

网友C:
接收信号稳定吗?短波段借助电离层可以传播的很远的,但是电离层不稳定,所以接收的电台信号也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信号稳定吗?短波段借助电离层可以传播的很远的,但是电离层不稳定,所以接收的电台信号也不稳定,

传播好的时候能听清楚但是噪音大,用位置在欧洲的SDR接收信号很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羡慕美国对家用电器电磁辐射要求

由于灯具和电脑都是中国代工的.

与中国一样的,我住家内被冷气管包围,家里全面积方波噪声,到家门口外阳台才有上述接收.

在人行道上行走每五百米有两三个直径六至十米噪声场点,在这些噪声点,中波全段噪声封死,

只有在公园才有好接收

网友D:
定向天线不能100%一个方向发射,500kw的发射功率,其他方向有大于100W的发射强度信号出来不奇怪,以前部队的硅两瓦只有2W,听说都能轻易地同千里外联系!还有可能对欧方向的天波反射到地面后,山丘或城市建筑群再反方向反射部分信号回来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纽约市傍晚收到中央台对朝鲜广播。早上七/八时,午夜收到中央台粤语节目.

机是【德劲DE1103】2014 ...

在湖南和湖北交界的洞庭湖畔住了几天,基本是湖区和大面积农田,远比城市人口密度低,工业和家电产生的干扰少。晚上都收到非常清晰的中央台粤语节目.按理应该是发射方位对两广,在越距范围,应该中央台的功率强大,另接收环境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灯具和电脑都是中国代工的.

与中国一样的,我住家内被冷气管包围,家里全面积方波噪声,到家门口外阳 ...

虽说是国内代工生产,但是卖给国内与卖给欧美的质量执行的标准不一样。在室内中短波最大的杀手是两轮电动车充电器,只要这东西一充电半径200m的中短波就别想听了,99%的电动车充电器没有EMC电路,市电直接整流进开关管,这个干扰可想有多大。那些从楼上拉线给楼下电动车充电的电源线就是一根干扰发射天线,有EMC的充电器也是十分简单的EMC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向天线不能100%一个方向发射,500kw的发射功率,其他方向有大于100W的发射强度信号出来不奇怪,以前部队的 ...

定向天线后面这么远还能接收到信号辐射功率估计不会低于1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