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转大屏幕问题

楼主(2019-04-22):
不知是否可通过手机底部的连线把手机的小屏显示转成大屏显示?

网友A:
可以的  有这样的神器

手机连接电视MHL hdmi投屏转换神器  是将手机内容投到电视机上播放

遗憾的是  手机和电视一起播放

网友B:
可以用盒子直接无线投屏
比你这个还方便些

网友C:
如果是智能电视机,一般可以直投。如果不是智能电视机,一般用个网络机顶盒也可以。。

网友D:
利用家里的路由WLAN连接,打开手机设置里的多屏互动功能,连上电视后,手机上的视频就投射到电视上了。
补充;电视要支持多屏互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转到电视上,但是不能转到别的手机上。

具体怎么转?请介绍。

网友F:
有很多手机不支持,还是用投屏吧,还不用添设备

网友:
支持MHL功能的手机不是太多,华为M系列的都没有

网友G:
智能电视有个“无线传屏”功能,可以直接显示手机上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有这样的神器

手机连接电视MHL hdmi投屏转换神器  是将手机内容投到电视机上播放

谢谢!我想把手机接到显示器上而不是电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盒子直接无线投屏
比你这个还方便些

虽然方便,但很多旧手机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智能电视机,一般可以直投。如果不是智能电视机,一般用个网络机顶盒也可以。。

我想把旧手机接到显示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利用家里的路由WLAN连接,打开手机设置里的多屏互动功能,连上电视后,手机上的视频就投射到电视上了。
补 ...

我的方案是:
旧手机+旧电脑显示嚣=网路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转到电视上,但是不能转到别的手机上。

能转到电脑显示器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很多手机不支持,还是用投屏吧,还不用添设备

这投屏是用无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一根MHL转HDMI线就可以了,前提是手机支持MHL接口,目前只要不是太差的手机多数都有MHL口,至于HDMI接 ...

手机底部都只有一个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智能电视有个“无线传屏”功能,可以直接显示手机上的内容。

我没有智能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意思是投到电脑屏上是吧,你找找软件,我以前这样干过不记得软件名字了,不过这样弄的话速度比较慢不 ...

如果速度慢就有点失望了。 我想利用一下旧手机及旧电脑显示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投屏是用无线的吧?!

投屏是无线啊,智能电视一般都支持,不支持也可以买一个电视盒子都能用

网友F: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手机支持投屏功能,然后淘宝买一个投屏神器就能看电视了,淘宝便宜的投屏神器一般才几十元钱,看你显示器接口支不支持,多接口的估计价格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MHL接口外观和USB接口一样,也就是厂家在USB接口的基础上增加了数据线以达到传视频的功能,你要查一下手 ...

那种接口的手机并不多见,我手中的手机全都是USB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投屏是无线啊,智能电视一般都支持,不支持也可以买一个电视盒子都能用

买了电视盒也就用不着我的旧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手机支持投屏功能,然后淘宝买一个投屏神器就能看电视了,淘宝便宜的投屏神器一般才几十 ...

我的想法是不花钱把旧手机与旧显示器利用起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买了电视盒也就用不着我的旧手机了!

电视盒操作毕竟没有手机方便,触摸屏跟遥控比那是两回事

网友H:
主流的手机播放软件大多支持投屏到安卓盒子,包括手机的相册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视盒操作毕竟没有手机方便,触摸屏跟遥控比那是两回事

我家里也有电视盒,操作感觉还可以。投屏我也试过,但前期操作转麻烦。如果是苹果机还不是所有东西都可投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流的手机播放软件大多支持投屏到安卓盒子,包括手机的相册也可以

就没有象电脑那样的直接连接的方案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没有象电脑那样的直接连接的方案吗?

除非原生hdmi,那就不需要转接了,我一个安卓平板就是带hdmi口,可以连接屏幕更大的显示器或电视机,通过otg连接鼠标键盘优盘。

至于mhl线连接的方式,我在某宝搜了下,连接方式如下,但卖家说不是所有手机都支持,或者有时只穿输画面

网友I:
手机如果有无线投屏功能,如果电视机没有无线同屏功能,买一个无线同屏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除非原生hdmi,那就不需要转接了,我一个安卓平板就是带hdmi口,可以连接屏幕更大的显示器或电视机,通过 ...

谢谢!或者这方案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机如果有无线投屏功能,如果电视机没有无线同屏功能,买一个无线同屏器就可以了。

谢谢!
我想把旧手机与旧的显示屏利用起来。

网友J:
x宝有这样的神器,可以去搜搜

网友K:
家里的智能电视我用苹果手机试过,画面卡的严重!

网友K:
很多智能电视里装的APP就支持手机投屏,但是意思真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x宝有这样的神器,可以去搜搜

如果要买的东西太多意义就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家里的智能电视我用苹果手机试过,画面卡的严重!

如果这样就没什么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多智能电视里装的APP就支持手机投屏,但是意思真的不大!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就没什么意义了!

有时候连声音都不同步,我就用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时候连声音都不同步,我就用过一次!

你那是通过无线连接的。有通过有线连接的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那是通过无线连接的。有通过有线连接的吗?

苹果手机没有试过有线连接,有时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苹果手机没有试过有线连接,有时间试一下

希望你能找岀用线连接的办法。

网友:
用投屏器...

楼主:
谢谢,用投屏器有很多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