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收一台PHlLlPS音响开不了机,无反应

楼主(2019-04-22):
本人手贱,闲着无事,看到闲渔上的菲利普组合音响二手(全新)故障机价不高,心存侥幸就收了,自己在想,有可能是能捣鼓好的小故障,谁知到手插电后,先用遥控器操作,无声无指示灯无反应(手按CD机能出仓),手动按电源开关也无反应。打开盖子后,看到用的是开关电源,本人对开关电源一巧不通。开关电源连接电路板的排线有文字标志;STB,M5V,D5V,GND,12V,GND,GND,28V,28V,经测,只有STB与M5V端上是有直流5V,其它都无电压,说明开关电源未给电路板供电,是开关电源模块功率管击穿烧毁故障吗?目测板上元件无冒烟烧焦等异常的情况,板子很干净,还是电源未启动?请教矿友老师,帮我分析一下,有无办法?以下发几张图片上来,

楼主:
以下该机的外型和内部电路图

网友:
应该是没有启动吧,有5v电压。

楼主:
不知如何能给它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B接正5V电源就启动了

是STB与5V连一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M5短路即可;

好的,明天我试,谢谢你!

网友:
兄台;看来这台机没有预想那么顺利.

网友B:
如果对开关电源一点底子都没有的话,估计有点难度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下该机的外型和内部电路图

看样子应该是主电源没有工作,重点检查主电源部分元件有没有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

电源启动成功,测电压都正常的,机子工作了,非常感谢你!  同时也要感谢各位矿友的回贴,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应该是主电源没有工作,重点检查主电源部分元件有没有烧坏的。

对的,电源没工作,按上述矿友的指点,机子终于工作了o谢谢你!

网友:
那就是他首次测量记录有悟,你说相短两点应其中一点无电压,他测到两点都五伏

网友D:
不错不错,整出声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整出声就好

是啊!多谢矿坛老师们的指点和鼓励,来到矿坛感到很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开关电源一点底子都没有的话,估计有点难度哦。

确实的,难度好大!  当今很多电器中都用开关电源了,照理也该对它捉摸捉摸,但事出有因,前几年在玩一个多媒体有源坏音响,在测电压时被严重电击了,痛苦至极!  所以,见了开关电源板子就害怕,不想再研究它了。因为很喜欢这台机子,就测了一下输出电压,很害怕它了,只能来请教。这次搞出声后想装机完事了,断电已有一二十分钟了,右手拿散热器,左手拿板子放机内,又被板上电容电到了。唉,以后最好别玩!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的,难度好大!  当今很多电器中都用开关电源了,照理也该对它捉摸捉摸,但事出有因,前几年在玩一个 ...

修开关电源涉及220V市电,要首先学习和研究国家用电安全规定有关规定,初操作者定要加隔离变压器,

带电操作一定要有安全保护常识的保护人在旁,操作人要清楚市电电路及次级电路,对所用仪器有否接

供电地等作全面检查整顿才能进入工作。

不要毫无开关电源知识就盲目乱修开关电源,先学习,先请教有经验师傅,由浅入深学习,不懂可到矿坛

请教老师傅免费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开关电源涉及220V市电,要首先学习和研究国家用电安全规定有关规定,初操作者定要加隔离变压器,

带电 ...

以后必须更加注重安全,感谢矿坛老师傅们!

网友:
应该是电源没有工作啊。。。最后是拆出来通电后用万用表测量下主要元件各个脚的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