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声音沙哑

楼主(2019-04-23):
修一德机中短波都很清晰,调频声音沙哑估计毛病局限调频段。打开后不得要领,请朋友们帮忙指点,谢谢。上两图看得清在谢谢。

网友A:
可能是鉴频中周谐振电容漏电或磁芯调乱。

网友B:
上信号源、示波器,看一下波型失真位置,扫一下鉴波曲线

网友C:
也可能是FM中周失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是FM中周失谐

没敢动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信号源、示波器,看一下波型失真位置,扫一下鉴波曲线

那武器,没用过,就有万用表。谢谢

网友D:
周边电阻/电容必须核实有无变质,不要相信零件外观.线圈磁芯不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鉴频中周谐振电容漏电或磁芯调乱。

eabc80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周边电阻/电容必须核实有无变质,不要相信零件外观.线圈磁芯不要动

xiexie1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周边电阻/电容必须核实有无变质,不要相信零件外观.线圈磁芯不要动

一个个核实身份很麻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鉴频中周谐振电容漏电或磁芯调乱。

eabc80图
另一半

楼主:
那一半找不到,

网友E:
先换掉管子和各个纸卷电容,不要动中周,磁芯是所有东西里面最不容易坏的但却是最不好修的,放在最后检查
一般来说非功率电阻和薄膜/磁管电容都不容易坏,容量在几千pF以上的纸卷电容最容易漏电,不用检查直接都换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换掉管子和各个纸卷电容,不要动中周,磁芯是所有东西里面最不容易坏的但却是最不好修的,放在最后检查
...

谢谢我也是经验之谈。很准的。。明天试试。

网友:
中周螺丝槽位置做个记号,用长的无感螺丝刀(用筷子制作),慢慢的旋动磁芯(从后向前逐一进行)。不理想时原回就是啦。现象好像是失谐,再就是检查鑑频级与自动音量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