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穆拉德收音机电路图,管角图。电子管。

楼主(2019-04-23):
此机电子管管座为花盆管座。7管,镇流管是AZ1
.   功放管是AL4.     还有AF3.   ABC1.其它不祥。

网友:
自己动动手,这些管子的参数在《胆艺轩》电子管资料库里都可以查到,灯丝电压均为4V,ABC1是双二极、三极(μ27)复合管;AF3是五极管;AL4是功放管负载阻抗7K,输出功率4W;AZ1整流管电压2X300V时输整流电路1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