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突然明白了蝶形空气电容的好处

楼主(2019-04-23):
电容的两极均是连接在定片上,所以不存在由于磨损,油污等造成的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
觉得个人自制电容,这种最可行,最好加工

网友A:
这个造型不错,是不是靠中间的蝶形片来链接并改变容量,动片不需接入电路?

网友B:
缺点是容量变化角度90度。配减速钮比较好

网友C:
只是结构不同,普通空连不也是同样的固定方法吗?

网友:
普通双连也可以接两定片,不过容量减半

网友:
这个空气联很高级的样子,镀银片,特氟龙绝缘。

网友D:
除了调台角度减小到90度,体积也较大,另一个缺点是FM讯号要分別经过两边的电容动定片。有硏究指出有利于FM高频的线圈和电容的形状都是接近正立方体及表面平滑,可表现在线圈及可变电容动定片的宽度和长度相等。小型的非蝶形铜可变较符合这个要來。之前测试过后確是这样。所以已较少用蝶形可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造型不错,是不是靠中间的蝶形片来链接并改变容量,动片不需接入电路?

对,刚入手时,还奇怪动片上怎么没有连接导线的焊点。后来发现两组定片有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结构不同,普通空连不也是同样的固定方法吗?

普通空联是分别接定片和动片,动片一般都是靠弹片接触或轴自身接入电路,容易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调台角度减小到90度,体积也较大,另一个缺点是FM讯号要分別经过两边的电容动定片。有硏究指出有利于FM ...

哦,学习了。

楼主:
做好了,顺便发一下矿机图。  声音足够大,用电容调谐选择性不好,用天线选台可以找到3个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点是容量变化角度90度。配减速钮比较好

是的,本来想着配个熊猫减速,但做的这个FM矿机,扭来扭去也就是强台而已,谈不上选择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好了,顺便发一下矿机图。  声音足够大,用电容调谐选择性不好,用天线选台可以找到3个台。

图中,棕色圆柱者,是用晶体改製的矿石吗?——它的插座是那儿来的,还可以搞到吗

网友:
科技的发展就是这样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