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台索尼液晶是咋回事?

楼主(2019-04-23):
闲着没事搞台索尼32S550A液晶电视玩玩磨磨手指头,可是本人对液晶这个东西不太懂。这电视声音、操作都正常,就是图像都是横条干扰,就想CRT电视场线性不良一样,还轻微抖动。请董的朋友谈谈是哪个部位出了毛病,谢谢。

网友:
没得搞 屏坏了

网友A:
换个逻辑板试一下,不行就是屏挂了。

网友B:
看菜单显示貌似正常。
通过不同输入端口试一下,确认是否是输入电路问题。
若都是如此,就是显示驱动问题了。

楼主:
是这样的话。。60元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逻辑板试一下,不行就是屏挂了。

手里什么板子都没有,在说了逻辑板我都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菜单显示貌似正常。
通过不同输入端口试一下,确认是否是输入电路问题。
若都是如此,就是显示驱动问题 ...

所有接口都是一样。。

网友:
不像是屏自身的问题,刷新一下驱动程序看看。

网友:
都是高手,看一眼都知道那里坏了

楼主:
坛友们现在有2个看法,1,液晶屏坏了  2,电路板的事。请问怎么区分这两个范围呢?换版当然是最好的办法,可是我没有电路板可换,买板更换不可能还得搭钱,请朋友们想想办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坛友们现在有2个看法,1,液晶屏坏了  2,电路板的事。请问怎么区分这两个范围呢?换版当然是最好的办法, ...

打开后盖,拍逻辑板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后盖,拍逻辑板照片看看。

请看朋友,我猜应该是这块板,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看朋友,我猜应该是这块板,多谢

检测逻辑板各上屏电压,如果正常,那就是屏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逻辑板各上屏电压,如果正常,那就是屏挂了。

再说详细一点吧,测哪个脚?正常应该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