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6J1攒个MINI小功放

楼主(2019-04-23):
    朋友从过去生产车载雷达的厂里拿回一堆6J1,说现在人家不用这玩意儿了,拿来给我玩儿。
    6J1,咋玩儿?
    不想大动干戈,就取决于手头有些啥。
    电阻、电容,有一些;20W铁芯,220V--100V/6.3V的电源变压器有一个;5W铁芯,推挽输出牛有。
    小7脚管座,没有,需要去买。
    看来,攒个输出功率几百毫瓦的MINI功放的条件基本具备,试着玩玩儿吧。
    电路要尽可能简单,6J1当三极管用要比五级管简单,失真也小,只是要牺牲一些放大倍数;末级推挽功放拟用长尾倒相,省去专门的倒相级。
    结构,不考虑搭棚,那得有合适的底板,还不如PCB省事。

    图中R2、R3、R6、R7的阻值是瞎故计的,没经过计算,取决于电源能得到多大的B+电压,还要经过调试才能确定。
    欢迎坛内的高人给些意见。

网友A:
我想您还是没完全理解26#WRG的意思!
您前面的帖子也说过,推挽级这种长尾倒相结构只能工作在甲类,这样,两只管子虽然工作推挽状态,输出功率和并管相同!即使这样,好处还是很明显的,就是相比于并管甲类单端,输出牛是推挽牛,不需要留气隙!这样的电路结构hifidiy论坛胆机板块,路遥版主有个6P14超线性推挽电路可参考!
另,长尾电阻可以换成恒流源,电流大小为两只推挽管子偏置电流之和。

网友:
风格好像十多年前的:

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321&digest=1&digest=1

异曲同弓,出自同一设师手笔么?亲。

网友B:
你这种倒相电路,阴极电阻R6越大越好。

网友C:
既然是玩,不如玩得地道一些,用6j1换一些6p1,然后费同样的工,做出来更高一级更实用的功放。

网友B:
既然手上有那么多管子,为啥前面不做个倒相电路,而让输出级倒相?

网友D:
你的电路根本不是推挽输出,只能算是并管输出。再有6J1本身也没有多大输出功率,三极管接法输出功率更少的可怜,只能是白废功夫,没啥意思。

网友:
这些够我折腾一阵子了

楼主:
一不留神,电源理图多发了一个。

网友:
支持老师的实验!最近我也得到一堆6j1和几个220V入27Ⅴ出的C型变压器,正想拿来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手上有那么多管子,为啥前面不做个倒相电路,而让输出级倒相?

说了,想尽可能简单,只有几百毫瓦,专门上个倒相不划算。

网友E:
输出牛阻抗多少?至少得15K吧?唱响容易,频响还好就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牛阻抗多少?至少得15K吧?唱响容易,频响还好就难了。

弄着玩儿的,输出牛阻抗多少不知道,至于频响,等调试好了,实测一下,故计不会太好、

网友:
6J1的高输出阻抗是道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玩,不如玩得地道一些,用6j1换一些6p1,然后费同样的工,做出来更高一级更实用的功放。

    电源牛铁芯功率太小小了,只20W,二次侧的AC电压也只有100V,经过整流、滤波,能得到120V的直流电压就不错了,作为6J1的阳极供电,勉强可以,给6P1就差太多了,不想大动干戈,再去鼓捣合适的电源牛,也就只能是6J1了。
    下一步的打算是给这个小功放的前面加一个用6J1的FM超再生解调,组成一个小小的FM收音机,超再生输出的音频失真不小,实在没必要配上功率大、频响好的音频部分。
    这年头,没有谁真的正儿八经的用超再生收听FM广播,唱响了,好玩儿罢了。

网友:
6J1做个中放好!

网友:
支持楼主,弄响了同样是乐趣!

网友F:
可以试试6J1推2P3。2P3乙电120V时,单端输出功率大约7-800mW。甲乙类推挽就更多些。并管还能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试6J1推2P3。2P3乙电120V时,单端输出功率大约7-800mW。甲乙类推挽就更多些。并管还能翻倍。

2P3也可以考虑,但那就要另外搞一个灯丝电源,要直流,通过7805得到5V,两个管子灯丝串联供电,还得乘地铁去江对岸买2P3,不太符合尽可能简单的初衷。再说了,本来就没打算要有多大音量,就6J1了。

楼主:
假定,B+能得到120V,R3、R2、R6应该多大阻值,请高人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倒相电路,阴极电阻R6越大越好。

据说,长尾倒相应该工作在甲类状态,大到多少合适,给个大致的范围呗,谢谢。

网友G:
一般情况本人不主张并管,但是6J1三极接法不妨并管一试。

网友:
电源电压实在是太低了,无法发挥本来就小的6J1的功耗。还有,这种电路依靠阴极电阻耦合倒相,等于增加了管子的内阻,给本来效率就低的末级雪上加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情况本人不主张并管,但是6J1三极接法不妨并管一试。

感谢白版不吝赐教,但我手头只有推挽小牛,并管推挽牛用不上,又不想费些周折鼓捣单端牛,只想用手头现有的东西,弄成啥样是啥样。

楼主:
    今天,将那个小电源牛二次侧的100V绕组两端并了一个3K电阻做假负载,测了一下,有110V,通过电流36毫安。36毫安,应该差不多就是那三个6J1的阳极耗电了。AC 110V,经过桥式整流、经过滤波,在3K电阻负载下,希望能够得到135V,比原先估计的120V高了些,这也算是很小的一个好消息吧。
    在本坛,曾经见到有坛友用一个6J1做单端功放的,我这双管推挽,应该会比他单管的功率大一点点吧。

网友:
应该是越简单越好,音响也如做人。做吧,效果好的话,给我也来一套做个前级,也试试胆机的效果

网友:
支持平常不常玩的玩法.乐在其中.

网友:
设想可以,三极管接法功率可能太小,令人失望,对于这样的小鸡没必要接成三极管,还是应该用标准接法好。仔细琢磨一下为什么都喜欢三极管,小功率管的音质,储备功率等。
难度是输出变压器的绕制工艺。两大(铁芯,漆包线)还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路根本不是推挽输出,只能算是并管输出。再有6J1本身也没有多大输出功率,三极管接法输出功率更少的 ...

    或许你看得不太仔细,我的理解,所谓并管,应该是两只管子的阴极、栅极、阳极两两相并。而长尾倒相的两只管子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上管是常见的阴极接地,信号由栅极注入,阳极反相输出;下管是栅极接地,信号从上管的阴极引出注入本管的阴极,阳极同相输出,这样,完成了推挽电路的自倒相。长尾倒相电路省去了专门的倒相级,电路简单了,带来的问题是两管工作在不同的状态,输出阻抗会有差异,一般会引入适量的负反馈,借以改善因两管输出阻抗差异引起的失真。
    另外,五级管作三极管用当然会极大的降低放大倍数,但似乎与输出功率影响不大,还会减少失真。查手册,6J1的阳极最大耗散功率是1.8W,想让它单管出一百多毫瓦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两管推挽,希望能出300毫瓦,推个小喇叭,距一、二米距离能清楚,我就很满意了。
    至于不用并管而用推挽,原因很简单,手头只有推挽输出牛,没有单端牛。为这么个小东西去折腾个专门去折腾个单端牛,实在是不值当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或许你看得不太仔细,我的理解,所谓并管,应该是两只管子的阴极、栅极、阳极两两相并。而长尾倒相的 ...

你不是一堆管吗?电源牛也有20W,不若在唱响后推挽管并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不是一堆管吗?电源牛也有20W,不若在唱响后推挽管并管?

电源牛铁芯是有20W,奈何二次侧只有110V,并管推挽,阳极电流翻倍,阳极电压或许会降低太多,我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路根本不是推挽输出,只能算是并管输出。再有6J1本身也没有多大输出功率,三极管接法输出功率更少的 ...

栅极一定要加上负的偏压,自给的不行,要改成五级管,跨导高,推动电压低,输出功率大。

网友:
这里对吗?

这里对吗?

这里对吗?

楼主:
对的。上管电流随栅极注入的信号变化而变化,导致阴极电阻上电压变化,这个电压变化注入下管阴极,引起下管电流变化,在阳极就有同相输出。这是栅地电路,与阴地电路相比,不太常用。

网友:
甲类推挽和并管输出还是有区别的。优点不仅是铁心无需留出气隙,而且偶数次数的谐波失真在变压器中抵消,剩下奇数次数谐波失真。总失真度大为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您还是没完全理解26#WRG的意思!
您前面的帖子也说过,推挽级这种长尾倒相结构只能工作在甲类,这样, ...

恒流源?
好主意!
待调试确定了阴极电流多大合适,换恒流源试试、

楼主:
  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用恒流源用作电子管阳极负载,代替负载电阻的,很简单,只用了一支晶体三极管、一支发光二极管、两个电阻(其中一个可调),那本书找不到了。这个电路用代替阴极电阻应该也是可以的,具体电路也忘了。

好像是这样吧,

网友A:
您还是参考hifidiy路遥版主帖子用LM317做恒流源来得简单!只要恒流源两端电压不超过4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还是参考hifidiy路遥版主帖子用LM317做恒流源来得简单!只要恒流源两端电压不超过40V。

恕我愚钝,很菜的,不知道咋找这个帖子啊。

楼主:
那个论坛注册后,登录不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还是参考hifidiy路遥版主帖子用LM317做恒流源来得简单!只要恒流源两端电压不超过40V。

能麻烦你把他的恒流源的图弄到这边来么?

楼主:
    是这个么?

    那个可调电阻取多大合适?

网友I:
建议楼主用6n1做推挽输出吧,
这样输出功率还能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楼主用6n1做推挽输出吧,
这样输出功率还能大一些。

感谢建议,但:
  (1)手头没有6N1;
(2)电源牛二次侧6.3V绕组给6N1灯丝供电负荷能力不够,110V绕组也不够给6N1阳极供电。

楼主:
    查了资料,那个电阻两端电压为1.25V,通过改变它的阻值,得到不同的恒定电流:电流=1.25/电阻。
假定,推挽电路单个6J1的阴极电流为15毫安(手册给出6J1最大阴极电流20毫安),两管共30毫安,根据欧姆定律计算,LM317恒流源的那个电阻约为41欧姆,所以,用一个100欧姆的可调电阻应该是可以的。
    以上的理解是否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资料,那个电阻两端电压为1.25V,通过改变它的阻值,得到不同的恒定电流:电流=1.25/电阻。
...

靠谱!
不过您用100Ω可调电位器要可靠性好的那种!您也可以用47Ω并联330Ω,并联后41.14Ω!

楼主:
今天,测了一下那个5W铁芯的推挽输出牛,一次侧P--P直流电阻800欧姆,P--P电感量超出了测试表的20H 的最大量限,分别单测则为12H+12H,看来,还算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谱!
不过您用100Ω可调电位器要可靠性好的那种!您也可以用47Ω并联330Ω,并联后41.14Ω!

谢谢!
我打算调试好了以后,将那个可调电阻换成相近阻值的固定电阻。
毕竟,现在只是粗估阴极电流15毫安,到底多大电流是合适的工作点,要调试后才知道。

网友J:
6J1 功率太小了,不如6N1

楼主:
引用 网友J:
6J1 功率太小了,不如6N1

    说的不错,6J1确实太小,用作双管推挽能得到300毫瓦就算不错了。用6N1输出功率可以大一些。
    但是,我手头只有二次侧110V 的电源牛,给6J1阳极供电勉强还行,给6N1,就差一半还多。为了多出的那点输出功率,再去折腾一个电源牛,嫌太费事,不值得。
    我这次折腾这么个小东西,给自己定的原则就是尽可能使用手头现有的元器件,能做成啥样,算啥样,绝不采购和定制价值超过10元以上的东西。到目前,采购5个小7脚管座(瓷的,回来碎了一个),10元;LM317两个,3元;PCB板的设计、制作,哥们儿友情赞助(自己没花银子,不算违背原则,一次给做了5个,多了,哪里要那么多),仅此而已!

网友J:
变压器倍压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变压器倍压整流

    倍压整流也是个办法,但是:
   (1)还得去买6N1和配套的九脚管座;
   (2)电源牛二次侧绕组线径很细,用倍压整流内阻太大,或许得不到6N1需要的阳极电压;
   (3)PCB板已经回来了,既成事实了。

楼主:
攒好了:

    电源,没啥说的,不外乎是电源牛、桥堆、俩电容,一个电阻,空载160V DC,带负载125V,与原先估计的差不多。
    先调试推挽输出级,8欧小音箱负载,调整恒流源电阻,使之流过28毫安(单管14毫安),阳极电压120V,阳极功耗1.68W(6J1最大阳极功耗1.8W)。
    再调整电压放大级,阴极电阻先用1K,发现阴极电压随输入电平的变化而变化明显,说明工作点不对,换1.5K电阻,阴极电压基本不变了。
    测灯丝电压,6,8V,稍高了些。
    用华为MATE8手机作音源,两声道合并,放钢琴曲、女声歌,音量开至1/3,25平方米客厅可听清楚,感觉低音尚可,高音略有不足。手机音量开至2/3,音量变大,音质没明显变化。手机音量放至最大,音质明显变坏。
    因长时间没使用,低频信号源、真空管毫伏表、示波器都被老伴塞到床底下去了,懒得搬出来作测试,所以,输出功率、频响都没实测。
    就这样了。
    下一步,找个小底板,将电源开关、音量电位音频输入插口都攒到一起,就算完成了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超再生FM,还用6J1,这样一个调频FM收音机就齐活了。

楼主:
负反馈电阻R7暂时没接。

网友:
有恒心,有毅力,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风格好像10年前的:

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321&digest=1&digest=1

真有记性好的明眼人,长尾倒相推挽输出,确实是照抄这个的,只不过是换了管子而已!
上面这款PCB板子我还有一块,有感兴趣的坛友我可以奉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有记性好的明眼人,长尾倒相推挽输出,确实是照抄这个的,只不过是换了管子而已!
上面这款PCB板子 ...

我要我要,牛还有么?

这台我的:好喜欢!

楼主:
已到这个程度,牛没有,要么?

楼主:
这是我照网购的套件仿制的PCB,原版的PCB用的材质很差,用久了铜箔会从基板上剥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到这个程度,牛没有,要么?

要,要,要!

先赞下十几年前的精品!

然后转到私聊

楼主:
想明白输入电平高了音质变坏的原因了,将音频放大级屏级负载电阻R2的阻值47K换成36K,问题解决了,将手机音量开到最大,音质听不出明显变化。三用表测阴极电阻R2 1.5K的两端电压,输入电平变化,表针纹丝不动,说明工作点正好合适。

楼主:
仔细听,低音在最大音量时有些破的感觉,猜可能是音频输入耦合电容的问题。原打算用0.01的,但没找到,用的是0.1的。翻箱倒柜,找出一个标称0.022,实测0.013的换上,好多了。

楼主:
最终,负反馈电阻R7确定为47K。

楼主(2020-01-10):
朋友给找了一个220/180V、6.3V的电源牛,终于可以将推挽的那两个6J1换成6J5了。
重新调整电压放大级和末级推挽攻放的工作点,在8欧的喇叭上可以达到500毫瓦的输出功率。
这个小攻放是用平板电脑作音源,只要音质比平板好一些、音量比平板大一些、就算达到目的。

楼主:
榉木机座、1.5mm铝底板。

网友:
由于C2的存在,负反馈信号直接入地了。。。

楼主:
是我疏忽了,C2不能要。

楼主:
或者负反馈不要。

楼主:
负反馈信号到地的低级错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