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的控制器上接电瓶可以吗?

楼主(2019-04-23):
24V锂电池不行了,换2个12V的电瓶可以吗?电机是24V的。

网友:
只要电压对的上,并且电池顶得住,当然可以了。

网友:
没问题,可以工作。

网友:
完全可以替换,这个24V无刷控制器本就是铅酸电池控制器。

网友: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只是充电器最好要换一只了。

网友:
可以用就是充电器必须更换

网友A:
电动车才不管你是什么锂电铅酸,核电水电,只要电压和容量都对就行。但是换了电池之后充电器要换,锂电池的截止电压是25.2V,铅酸的是27V多,而且两个充电的方式也不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才不管你是什么锂电铅酸,核电水电,只要电压和容量都对就行。但是换了电池之后充电器要换,锂电池的 ...

谢谢。那么锂电池充电器与电瓶充电器两者不能通用?

网友:
顶楼上的,实际两种电池的电压差别很明显,充放电倍率差别也很大。不建议只换电池不换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