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套监控

楼主(2019-04-24):
求购一套监控   具体要求:摄像头*3 带支架和电源  录像机*1带不带硬盘都可以   同轴线带供电线 50米    同轴线接头6个    有的联系    qq805665903 x谢谢

补充内容 (2019-4-25 08:16):
数字的  收套二手的

网友:
朋友要 模拟的  还是同轴 的  还是网络的啊?

网友:
我一台主机器不含硬盘(含电源和显示器、四分频图像分割)+两个摄像头+一卷线(带接口),无电源,主机后面有接口,连接摄像头就可以使用(简单设置)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网友:
我几个 24路,16路 4路都有q.1326871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