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万用表X1档不能调零,其他档位使用正常,是咋回事

楼主(2019-04-24):
MF47万用表X1档不能调零,其他电阻档位使用正常,是咋回事?电阻挡,电压档测量基本准确,就X1档天不到零,请坛友分析一下是咋回事。X1档的电阻也正常

楼主(2019-06-28):
坛友们,X1档不能调零的原因终于找到了:原来是0.5A的保险有4欧多的电阻,换掉以后,调零完美,而且电阻档各档位的精读也很好,有同类故障的朋友请检查一下保险

网友A(2019-04-27):
不用调零了,反正指针表测量也不怎么准确,指针表无非就是看个动态趋势。
所以还是数字表测数值,指针表配合配合吧,哈哈!

网友:
电池不行了,换新电池看看。

网友:
十有八九就是没电了啊

网友:
电池陈旧了,内阻大了。换一节新的电池。

网友:
换电池,换个内阻小些的碱性电池,起码要有“聚能环”。

楼主:
我有两块儿47表,电池按到另一块儿上X1档调零正常,真不知道是咋了,坛友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两块儿47表,电池按到另一块儿上X1档调零正常,真不知道是咋了,坛友们

检查调零电位器和与之串联的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C:
扭转几下与调零电位器串联的半可变电阻即可

网友:
   看看保险管电阻是否有点大。

网友:
还应该检查一下电池夹子是否生锈了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调零电位器和与之串联的电阻是否正常

我把电路断开逐一检查,都正常表头的阻值和满偏电流也都正常,分流电阻8.2K,微调1.5K,调零电位器3.3K的都正常,串联的15欧电阻也正常(表头中心值是16.5的),测量直流电压,交流电压,也正常。电阻档的其他几个档位调零正常,测量数值也误差不大,唯独X1档不能调零,换新电池也不行,郁闷。

网友:
Rx 1 档,基本我也没怎么用,都用  R x 10 ,R  x100 .  R x10用的多点~。
你那应该是电池不足吧,再 想想,在检查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电路断开逐一检查,都正常表头的阻值和满偏电流也都正常,分流电阻8.2K,微调1.5K,调零电位器3.3K的 ...

短路表笔,用另一个表测电池引线电压,看看电压是否足够,然后再测15欧电阻两脚看看电压是否够1.35V以上!这样就好判断是那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电路断开逐一检查,都正常表头的阻值和满偏电流也都正常,分流电阻8.2K,微调1.5K,调零电位器3.3K的 ...

表笔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路表笔,用另一个表测电池引线电压,看看电压是否足够,然后再测15欧电阻两脚看看电压是否够1.35V以上 ...

谢谢了,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调零了,反正指针表测量也不怎么准确,指针表无非就是看个动态趋势。
所以还是数字表测数值,指针表配 ...

我这个47表相对较准,用习惯了,所以想修好,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调零电位器和与之串联的电阻是否正常

检查过了全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扭转几下与调零电位器串联的半可变电阻即可

把电位器调到底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路表笔,用另一个表测电池引线电压,看看电压是否足够,然后再测15欧电阻两脚看看电压是否够1.35V以上 ...

朋友,我测了15欧两段的电压,才1.15伏,电池是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我测了15欧两段的电压,才1.15伏,电池是新的

那是供电的线路内阻大,你测下电池夹焊点的电压是否足够,当然也要检查电池夹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E:
这个问题是指针式万用表的通病,不只是MF 47,  是表头磁钢退磁了,表头的动圈直流电阻没有变,磁场强度变了,如果表头的满刻度电流相差5μΑ,电阻档PX1就不会到零。
解决方法,测试表头满刻度电流46.2μΑ的误差,你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47表相对较准,用习惯了,所以想修好,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的确都是习惯,以前总习惯指针表,后来用了数字表,还是觉得想要个指针表,但是又买了个指针表,又没怎么用过,还是一直用数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是指针式万用表的通病,不只是MF 47,  是表头磁钢退磁了,表头的动圈直流电阻没有变,磁场强度变 ...

朋友,我的这块儿表是92年的中心阻值是16.5欧的,X1档的电阻是15欧的,我查了资料,有的标注这种表的满偏电流是46.2,有的标注是50,到底是多大?我测来一下这块儿表的满偏电流49多,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我的这块儿表是92年的中心阻值是16.5欧的,X1档的电阻是15欧的,我查了资料,有的标注这种表的满偏 ...

这个表头应该是46.2μΑ的,现在是49μΑ,就会RX1出现问题,对其他档影响不大,

楼主(2019-06-15):
引用 网友A:
不用调零了,反正指针表测量也不怎么准确,指针表无非就是看个动态趋势。
所以还是数字表测数值,指针表配 ...

朋友,你说的对,指针表比不上数字表的

网友:
调零电位器很容易接触不良,老表用的绕线可调电阻比较可靠

网友F:
引用 楼主:
坛友们,X1档不能调零的原因终于找到了:原来是0.5A的保险有4欧多的电阻,换掉以后,调零完美,而且电阻档各 ...

检修经验值得收藏,难得的教训值得汲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修经验值得收藏,难得的教训值得汲取。

是的,朋友,因为X1档不能调零,我几乎把整个表都检查了一遍,根本没怀疑过保险会影响调零。那天无意间把保险拆下来用61E测了一下,阻值竟达到4.5欧,随后到电子市场买了10个0.5A的,当时也没测电阻,回来装机结果X1还是不能调零,随后用表测了一下,每个保险的电阻都在0.5欧左右,还是用不成。于是找了一个3.15A的保险,测量电阻只有0.13欧,装表上后x1当完美调零。总得来说,发现这种故障,就又多了一个经验。有空再去买好的0.5A保险,买时一定要测电阻,不然还是用不成。现在看来,福禄克的电阻贵是有道理的。

网友(2019-09-18):
指针表的保险管是专用的,内阻要小于0.3欧姆才行,否则会出现楼主说的X1档调不到零的问题,然后电流档测量也会有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们,X1档不能调零的原因终于找到了:原来是0.5A的保险有4欧多的电阻,换掉以后,调零完美,而且电阻档各 ...

谢谢了,我的86年nanking就是这种情况,换新电池也这样,头疼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