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7297装上为什么总是过热保护,买的现成的散热器,难道不够大吗?

楼主(2019-04-24):
涂硅脂和不涂硅脂都会用5-10分钟就自动热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哦。这尺寸的7297散热器TB上到处都是,真坑人

好像,这种成品板在电子店里面很常见,几块钱一块,要是有合格的散热器,散热器都差不多有那么贵了,卖给你就亏了。

网友:
你的那个散热片小了,
只好叫你加个小风扇

网友A:
加个小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小风扇~~~~~~~

12V3A电源,感觉不高啊

网友B:
你的散热片尺寸,只够给大点的整流桥或者一般的三端稳压器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散热片尺寸,只够给大点的整流桥或者一般的三端稳压器散热。

这样哦。这尺寸的7297散热器TB上到处都是,真坑人

网友C:
你能肯定是热保护?散热器温度很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肯定是热保护?散热器温度很高吗?

对,很烫   几个一样的板子都是这样

网友:
对,很烫   几个一样的板子都是这样 ------- 不正说明是散热片太小了吗?

网友:
不够的,特别是放进机壳里后,那和没加散热差不多

网友:
这散热是有点小啊,有地方放的话,尽可能大吧

网友D:
喇叭接错了吧,看一下输出电容正负极,喇叭的另一端有的接地有的接正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喇叭接错了吧,看一下输出电容正负极,喇叭的另一端有的接地有的接正电源

喇叭接错不会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很烫   几个一样的板子都是这样

你这个散热器才18CM平方,要150Cm平方才够标准,当然平时开1/4  1/6  音量的话,散热器也可减至1/3,  1/4

面积.